谁帮我看看这个控制逻辑

楼主(2013-06-01):
那位帮我看看

液位LIC1001达到100%时,FV1001关闭。

网友A:
你这个是典型的单回路PID调节回路,液位100%时是不是关闭,取决于你的PID正反作用方式和你的执行器的故障位置,两者必须结合起来弄,FC的阀门则为反作用,FO的则为正作用。希望你能明白。

网友B(2013-10-25):
主要是温度那个,反馈是不是应该不对呀。

网友C(2013-12-08):
看你的阀门是气开阀还是气关阀,一般说气开阀是正输出,气关阀是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