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下泵的安装与拆卸

楼主(2013-06-01):
  一、液下泵的安装要求
  1、液下泵泵必须垂直安装在液料池或水槽上面的固定支架上。
  2、液下泵泵的吸入口距离池底部应大于200。
  3、液下泵泵的出口管路必须另设支架,不允许将其重量直接落在泵体上。

  二、液下泵的拆卸顺序

  1、液下泵关闭压出管路中的闸阀,卸掉吐出管上部分法兰的联接螺栓或联接接管。拆掉一段管路,其长度以不防碍泵的起吊为准。
  2、液下泵松开电机架与电机的联接螺栓,吊去电动机。
  3、拆下泵体与支架的螺栓,旋掉叶轮。
  4、拆下中部支架,拉下联轴器。
  5、拆下轴承体上下轴承盖,即可检查轴承状况。

  三、液下泵的起动、停车和运转要求

  1、液下泵电机在未安装前,应接通电源检查旋转方向,必须与泵的规定旋转方向一致。
  2、液下泵装上电机,盘动联轴器,检查泵轴与电机是否同心、转动是否轻重不匀,正常后再运转。
  3、液下泵关闭出口管路阀门及压力表。
  4、液下泵起动电动机,以压力表指示开启出口阀门到需要位置。
  5、液下泵正常停车,应当先关闭出口阀门,然后停止电动机,关闭压力表。
  6、液下泵轴承室应保证足够的油脂,轴承温升不得高于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