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电气设计的前辈们好,晚生有问题要问.先谢以表敬意!

楼主(2013-06-01):
   做电气设计的,主要是供配电的前辈们,你们都看些什么资料呀?我不是什么电气工程的,我感觉网络上面好多资料不全,也不够准确!谢谢

   还有都怎么入行的,谢谢啊!主要是想学下供配电 安全保护这类相关的内容 谢谢

网友A:
   慢慢入行就知道行情, 如是工程师级别的那待遇应是不错

网友B:
如果能把工控网的这些资料学完吃透,你肯定能成为大师

网友C:
做电气设计基本是看资历的,没有说有什么必然的捷径可走!

网友D:
坐十年“冷板凳”多看,多听,多读些书,这行没有捷径,全看经验,所以岁数大到吃香。

网友E:
电气这行,没有捷径,只有靠经验和多动手做,不要怕坏了就行。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呀。

网友F:
     照图配线,工艺重要。设计不用问。

网友G:
多看看精华帖

我觉得网络上的资源,比书籍更贴近实际应用。

当然,找几本好书,系统化自己的知识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H:
    从事供配电设计的,要根据用户的需要,掌握工厂供电高压保护装置、低压配电柜、电力变压器、无功功率补自动偿控制、高压柜包括仪表、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高压负荷开关、真空断路器、等选型与设计,工厂变电所的主结线路方案,工厂变电所的结构与布置,工厂电力线路的结构与敷设(电缆桥架、电缆沟敷设),负荷计算及电器与导体的选择。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网友I(2013-07-01):
没有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