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 接线

楼主(2013-06-01):
接手一个项目,柜子做好了,今天看图纸,突然看到一个碍眼的地方,感觉不对劲,特来论坛请教求助,望大家现身说法。

即:母线进线的零段 和 隔离变压器 变出来的零段 短接了,这样做允许吗? 见下图:且380V→220V,380V→36V 均都接了。

一般我出图都是这样:

网友A:
没问题吧?很多设备安装时都会零线接地,与你出的图就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B:
可以这样用,就是让一个输出端为零线,但是这样就不会起到隔离作用啦。

网友C:
一点接地和多点接地的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用,就是让一个输出端为零线,但是这样就不会起到...

我也觉得没隔离的作用。

但是他这样接,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就为个零线吗?

网友E:
隔离变压器二次侧绝对不能接地

网友F:
隔离变压器属于安全电源,一般用来机器维修保养用起保护、防雷、滤波作用。 隔离变压器是一种1/1的变压器。初级单相220V,次级也是单相220V。或初级三相380V,次级也是三相380V。首先通常我们用的交流电源电压一根线和大地相连,另一根线与大地之间有220V的电位差。人接触会产生触电。而隔离变压器的次级不与大地相连,它的任意两线与大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人接触任意一条线都不会发生触电,这样就比较安全。其次还有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端跟输入端是完全“断路”隔离的,这样就有效的对变压器的输入端(电网供给的电源电压)起到了一个良好的过滤的作用,从而给用电设备提供了纯净的电源电压。

隔离变压器特性:

1.      具有电压变换功能(如:△/Yo或Yo/ △接法)

2.      有滤波抗干扰功能(如:可以去除三次谐波干扰功能。可以去除奇数次谐波干扰.)

隔离变压器在交流电源输入端的特点:
1.若电网三次谐波和干扰信号比较严重,采用隔离变压器,可以去掉三次谐波和减少干扰信号。
2.采用隔离变压器可以产生新的中性线,避免由于电网中性线不良造成设备运行不正常。
3.非线性负载引起的电流波形畸变(如三次谐波)可被隔离而不污染电网。

隔离变压器在交流电源输出端的特点:
1.防止非线性负载的电流畸变影响到交流电源的正常工作及对电网产生污染,起到净化电网的作用。
2.在隔离变压器输入端采样,使得非线性负载电流的畸变不影响取样的准确性,得到能反应实际情况的控制信号。

网友G:
隔离变压器的二次输出,已经是安全的了,不需要输出接地之类的

变压器的金属部分接地倒是可以的

网友H:
隔离变压器的二次侧是不接地的

网友I:
隔离变压器二次侧不要接地(至于国外那些中间没有隔离层的,像西门子这些狗屁工程师就喜欢二次侧接地),隔离变压器初级次级中间需要加装隔离屏蔽层且隔离屏蔽层做良好接地

网友J:
     在做许多试验时要用到且必须用到隔离变压器,这是为了防止人身伤害或设备烧坏。如果隔离变二次侧接地,试验人员极易触电,这在测接地电阻时尤其要注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