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时间继电器?

楼主(2013-06-01):
     每一种时间继电器各有特点,通常应根据使用目的、要求它发挥的作用来选择具有相应特点的继电器。一般来说,选择时间继电器,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 时间继电器有通电延时型和断电延时型两种延时方式,选用时应确定哪种延时方式便于组成控制线路。

(2) 时间继电器动作后需要一定复位时间,复位时间应比固有动作时间稍长一些,否则,可能增大延时误差甚至不能产生延时。在要求组成重复延时电路和操作频繁的场所,更应考虑这一点。

(3) 如果对延时要求不高,宜采用价格较低的电磁阻尼式或气囊式时间继电器;反之,则应采取电动机式或晶体管式继电器。

(4) 要注意电源参数变化的影响。例如,电源电压波动较大的场所,采用气囊式或电动机式时间继电器就比采用晶体管式继电器好,而电源频率动较大的场所,,则不宜采用电动机式继电器。

(5) 要考虑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通常,境温度变化较大的场所,不宜采用气囊式和晶体管式继电器。

要考虑操作频率的高低。如果操作频率很高,不仅会影响继电器的电寿命,而且还可能导致延时动作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