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类的PLC,有一个输出点的问题,

楼主(2013-06-01):
西门子的PLC输出 编码,知道的,可三菱的我忘记了,感谢大家的指导。是不是和西门子的一样?例如Y000-Y007,Y010-Y017,Y020-Y027,Y030-Y037。。。然后没有的就轮空?是不是这样的?因为今天试下来,PLC程序里输出 的,可PLC却没有的。

网友:
可以有扩展呀

楼主:
就是扩展模块的编码,好像记得是这样的

网友A:
没看明白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如果扩展的就是按照顺序往下Y0-Y7  Y1-Y7  ......Y30-Y37

网友C:
三菱FX2D扩展模块控制流量压力的要怎么编写啊求指导

网友D:
不大明白楼主的意思,不是用了cc-link远程模块啊,如果有的输出点没用到的话,就是空过去。

网友E:
找个说明书看看吧,三菱啥系列的?

楼主:
像西门子s7-200 cpu 224,一样输入点到i1.1后就要扩展模块了,之后的i1.2-i1.7就轮空了,直接i2.0,问的三菱输出点是不是也像西门子一样的

网友F:
三菱和西门子有区别的

FX系列是以8进制计算IO

Q系列是以十六进制计算的

输入用X表示

输出用Y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