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 关于s7 200 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3-06-01):
图中的plc为24v供电,负载也是

这个是plc拆开包装后的图纸的部分接线图,就是这点我不懂,模块供电的电源负极接地????

还有,负载的供电负极没有接地,那不是要配置两个电源,像这样我的供电电源不解地,会有什么问题???

逻辑地???? 谢谢前辈们!

网友A:
对于这个接线方法有 德系 中是很正常的,所有的负极与地都可接在一起, 这个正常

楼主:
正规的是怎样的呢?谢谢前辈

自己顶一顶

网友B:
只要你的24V电源容量够大,配置一个DC24V的电源都可以了,关于电源负极接地可接、 可不接。。。但是给PLC供电电源那里必须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的24V电源容量够大,配置一个DC24V的电源都...

 AC220V转给DC24V那里的地线接到PLC的DC24V电源供电处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的无私帮助 晚生无以为报

网友C:
   PLC供电模块上的接地是真正的接地它可以和交流电源的接地接在一起(不是零线,最好接“P”线,最好单独线)。

   PLC供电模块:输入模块1M、2M,输出模块1M、2M。这些是PLC供电模块的24V地线。不能和交流电源的接地,可以互连以后接到PLC供电模块M点上!

   你的模块上的I/O点使用的24V电源是PLC供电模块上的24V提供。如果你的模块上的I/O点使用的是一个开关电源上的直流24V电源的话,那么以上除了PLC供电模块上的M,其它的1M和2M就要接到开关电源上的直流24V的地了!

   也就是你用了那个直流24V的电源,相关的M点就要接回到那个直流24V的地,这样才能形成回路!

网友D:
从图上看,这个PLC是继电器输出类型的,实际PLC里是个小继电器,楼主只要注意一下公共端(M),能和你的外部所控制的继电器等原件配合好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 thanks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的24V电源容量够大,配置一个DC24V的电源都...

网友F:
根据负载功率,可选择适当大小的开关电源,比如说多少安培的开关电源,而PLC的电源负极一般很少接地,但建议PLC电源中串一个2P的断路器起到控制PLC电源的作用,而PLC输出点接负载时需要看外部硬件公共端是共阴或者共阳来选择PLC公共端的极性,负极也不建议接地,但开关电源外壳或者接地标志地方需要接地。

网友G:
德国人都是跟正常人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