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电动机冒烟怎么办?

楼主(2013-06-01):
   如果发现运行中的电动机冒烟,应立即停车进行检修。电动机冒烟一般是以下原因引起的:

(1)定子绕组短路或接地。

(2)转子绕组接头松脱。

(3)传动胶带太紧。

(4)扫膛

   如果是定、转子绕组发生故障,应在短路、接地点垫以绝缘纸,并刷上绝缘漆或接好松脱的接头,确认故障已消除,才可投入试运行;如果是胶带太紧,可适当放松,以消除过大的张力;扫膛故障一般是端盖轴承等的位置变动,使转子偏移。应测定定、转子之间的气隙,并进行调整,若不奏效,应更换有关零件。处理电动机冒烟故障的时间一般较长,在多数情况下需要拆开电动机进行内部检查,对冒烟故障的处理,必须完全彻底,不得留有隐患。

网友A:
如果是我发现这类问题,我会认为发动机烧坏了!呵呵!

网友B:
前几天,我们的1250KW电机已启动就冒了很大的烟,胡味满布整个大厅。电机扫堂。

网友C:
我会认为发动机烧坏了!检修电机解决

网友D:
好吧,缺相也会冒烟,这是我工作中碰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