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方法

楼主(2013-06-01):
 1) 根据负载特性选择变频器 ,如 负 载 为 恒 转 矩 负 载 需 选变 频 器 ,如 负 载 为 风 机 、泵 类负载应选择风机、泵类变频器。因为风机、水泵会随着转速增大力矩。而刚启动时力矩较小。
    2) 选 择 变 频 器 时 应 以 实 际 电 机 电 流 值 作 为 变 频 器 选 择 的 依 据 ,电 机 的 额 定 功 率 只 能 作 为 参 考 。另 外,应 充 分 考 虑 变 频 器 的 输 出 含 有 丰 富 的 高 次 谐 波 ,会 使 电 动 机 的 功 率 因 数 和 效 率 变 坏 。因 此用 变 频 器 给 电 动 机 供 电 与 用 工 频 电 网 供 电 相 比 较 ,电 动 机 的 电 流 会 增 加 10% 而 温 升 会 增 加 20% 左 右 。所 以 在 选 择 电 动 机 和 变 频 器 时 ,应 考 虑 到 这 种 情 况,适 当 留 有 余 量 ,以 防 止 温 升 过 高 ,影 响 电 动 机 的 使 用 寿 命 。
    3) 变 频 器 若 要 长 电 缆 运 行 时 ,此 时 应 该 采 取 措 施 抑 制 长 电 缆 对 地 耦 合 电 容 的 影 响 ,避 免 变 频 器 出 力 不 够 。所 以 变 频 器 应 放 大 一 、两 档 选 择 或 在 变 频 器 的 输 出 端 安 装 输 出 电 抗 器 。
    4) 对 于 一 些 特 殊 的 应 用 场 合 , 如 高 环 境 温 度 、 高 开 关 频 率(尤其是在楼宇自控等对噪音限制较高的应用场所使用时需注意) 、高 海 拔此 时 会 引 起 变 频 器 的 降 容 ,变 频 器 需 放 大 一 档 选 择 。
    5) 当 变 频 器 用 于 控 制 并 联 的 几 台 电 机 时 ,一 定 要 考 虑 变高 度 等 ,频 器 到 电 动 机 的 电 缆 的 长 度 总 和 在 变 频 器 的 容 许 范 围 内。如 果 超 过 规 定 值 ,要 放 大 一 档 或 两 档 来 选 择 变 频 器 。另 外 在 此 种 情 况 下,变 频 器 的 控 制 方 式 只 能 为 V/F 控 制 方 式 ,并 且 变 频 器 无 法 实 现 电 动 机 的 过 流 、过 载 保 护,此 时 需 在 每 台 电 动 机 侧 加 熔 断 器 来 实 现 保 护 。
    6) 使 用 变 频 器 控 制 高 速 电 机 时 ,由 于 高 速 电 动 机 的 电 抗 小 ,会 产 生 较 多 的 高 次 谐 波 。而 这 些 高 次 谐 波 会 使 变 频 器 的 输 出 电 流 值 增 加。因 此 , 选 择 用 于 高 速 电 动 机 的 变 频 器 时 ,应 比 普 通 电 动 机 的 变 频 器 稍 大 一 些 。
    7) 变频器用于变 极 电 动 机 时 ,应 充 分 注 意 选 择 变 频 器 的 容 量 ,使 其 最 大 额 定 电 流 在 变 频 器 的 额 定 输 出 电 流 以 下。另 外 ,在 运 行 中 进 行 极 数 转 换 时 ,应 先 停 止 电 动 机 工 作 ,否 则 会 造 成 电 动 机 空 转 ,恶 劣 时 会 造 成 变 频 器 损 坏 。
    8) 驱 动 防 爆 电 动 机 时 ,变 频 器 没 有 防 爆 构 造 ,应 将 变 频 器 设 置 在 危 险 场 所 之 外。
    9) 使 用 变 频 器 驱 动 齿 轮 减 速 电 动 机 时 , 使 用 范 围 受 到 齿 轮 转 动 部 分 润 滑 方 式 的 制 约 。润 滑 油 润 滑 时,在 低 速 范 围 内 没 有 限 制 ;在 超 过 额 定 转 速 以 上 的 高 速 范 围 内 ,有 可 能 发 生 润 滑 油 用 光 的 危 险 。因 此 ,不 要 超 过 最 高 转 速 容 许 值 。

    10) 变 频 器 驱 动 绕 线 转 子 异 步 电 动 机 时 ,大 多 是 利 用 已 有 的 电 动 机 。绕 线 电 动 机 与 普 通 的 鼠 笼 电 动 机 相 比 ,绕 线 电 动 机 绕 组 的 阻 抗 小 。因 此 ,容 易 发 生 由 于 纹 波 电 流 而 引 起 的 过 电 流 跳 闸 现 象 ,所 以 应 选 择 比 通 常 容 量 稍 大 的 变 频 器 。一 般 绕 线 电 动 机 多 用 于 飞 轮 力 矩 GD2 较 大 的 场 合 ,在 设 定 加 减 速 时 间 时 应 多 注 意 。
    11) 变 频 器 驱 动 同 步 电 动 机 时 ,与 工 频 电 源 相 比 ,会 降 低 输 出 容 量 10%~20% ,变 频 器 的 连 续 输 出 电 流 要 大 于 同 步 电 动 机 额 定 电 流 与 同 步 牵 入 电 流 的 标 幺 值 的 乘 积 .
    12) 对 于 压 缩 机、振 动 机 等 转 矩 波 动 大 的 负 载 和 油 压 泵 等 有 峰 值 负 载 情 况 下,如 果 按 照 电 动 机 的 额 定 电 流 或 功 率 值 选 择 变 频 器 的 话 ,有 可 能 发 生 因 峰 值 电 流 使 过 电 流 保 护 动 作 现 象 。因 此 ,应 了 解 工 频 运 行 情 况 ,选 择 比 其 最 大 电 流 更 大 的 额 定 输 出 电 流 的 变 频 器 。
    13) 变 频 器 驱 动 潜 水 泵 电 动 机 时 ,因 为 潜 水 泵 电 动 机 的 额 定 电 流 比 通 常 电 动 机 的 额 定 电 流 大 , 所 以 选 择 变 频 器 时 ,其 额 定 电 流 要 大 于 潜 水 泵 电 动 机 的 额 定 电 流 。
    14) 当 变 频 器 控 制 罗 茨 风 机 或 特 种 风 机 时 ,由 于罗 茨 风 机 为 容 积 形 鼓 风 机 ,具 有 输 出 风 压 高 的 特 点 。从 电 机 特 性 来 看 ,其 转 矩 特 性 近 似 为 恒 转 矩 特 性 ,其 起 动 电 流 很 大 ,所 以 选 择 变 频 器 时 一 定 要 注 意 变 频 器 的 容 量 是 否 足 够 大 。
    15) 选 择 变 频 器 时,一 定 要 注 意 其 防 护 等 级 是 否 与 现 场 的 情 况 相 匹 配 。否 则 现 场 的 灰 尘 、水 会 影 响 变 频 器 的 长 久 运 行 。
    16) 单 相 电 动 机 不 适 用 变 频 器 驱 动。
    17)如 果 变 频 器 的 供 电 电 源 是 自 备 电 源 ,最 好 加 上 进 线 电 抗 器 。
    18) 电 机 负 载 非 常 轻 时 ,即 使 电 机 负 载 电 流 在 变 频 器 额 定 电 流 之 内 ,亦 不 能 使 用 比 电 机 容 量 小 很 多 的 变 频 器。这 是 因 为 电 机 的 电 抗 随 电 机 的 容 量 而 不 同 ,即 使 电 机 负 载 相 同 , 电 机 容 量 越 大 其 脉 动电 流 值 也 越 大,因 而 有 可 能 超 过 变 频 器 的 电 流 容 许 值 。

网友A:
考 虑 变 频 器 的 输 出 含 有 丰 富 的 高 次 谐 波 。会 使 电 动 机 的 功 率 因 数 和 效 率 变 坏 。因 此用 变 频 器 给 电 动 机 供 电 与 用 工 频 电 网 供 电 相 比 较 ,电 动 机 的 电 流 会 增 加 10% 而 温 升 会 增 加 20% 左 右 。

这个常识不能忘了,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