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一些基础知识

楼主(2013-06-01):
首先,变频器的作用是节能,使现场工艺更合理,更稳定,提高了电机的使用寿命.
   结构分为变压器柜,功率柜,控制柜.
      旁路柜
          旁路柜的主要作用是在变频器退出运行时,让电机和机械设备直接挂接工频电网运行。旁路柜主要由隔离刀闸、操作手柄、指示灯、电子锁等组成,对于配置旁路柜的变频器系统,到现场的高压输入输出电缆都通过旁路柜连接。
变压器柜
   主要由变压器、温度控制器、冷却风机、电流互感器等部件构成 。变压器的副边绕组是给我们的功率模块供电的,变压器副边绕组与功率单元输入端的连接处应定期检查这些转接螺栓的松紧情况,防止接线松动、打火、螺栓发热或断裂的情况发生。变压器除了有给模块供电的低压绕组外,还有一组附加低压绕组,给风机供电.温度控制器是测量变压器温度用的,如果温度升高达到报警值,变频器能够提供变压器超温报警。如果温度达到过热保护设定,则变频器提供跳闸保护。

功率柜
  主要由功率单元、冷却风机、接线端子等组成。功率单元通过滑轨放置在单元柜中,用螺栓和滑轨固定。每个功率单元通过输入端子R、S、T连接变压器的一组低压绕组,通过输出端子U、V用铜排与同相相邻功率单元串联,通过光纤和控制系统通讯。在同一台变频器当中,每个功率单元的机械尺寸、电路结构和电气性能都完全一致,可以互换。
功率单元正面有红色(L1)和绿色(L2)两个指示灯,红灯表示功率单元已经上电,绿灯表示功率单元内部控制电源正常。变频器高压上电后,所有功率单元的绿灯和红灯都应该正常发光。设备高压切除后,由于电容的储能,功率单元的电力不能在短时间内消失,红绿灯将保持点亮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不能对功率单元进行任何操作,否则可能危及人身安全。变频器投入运行一段时间后,由于各种原因,输入和输出端子可能出现松动现象,应注意停机进行检查,以免发生不必要的故障。
变频器控制柜
   主要由控制器、PLC、UPS、报警器、控制电源开关、接线端子、液晶显示器、操作按钮等部分构成。控制器其中为变频器的核心,它接收和处理来自触摸屏及PLC的控制命令,产生每相各级功率单元的触发脉冲,同时采集和处理所有功率单元反馈回来的故障信息。变频器通过内置的PLC实现柜体内外开关量信号的逻辑处理,以及与现场各种操作信号和状态信号的接口。PLC作为一种技术成熟的工业控制元件,为变频器的现场应用提供灵活的接口和可靠性保证.UPS安装于控制柜底部,当外部提供的交流220V控制电源掉电时,继续向变频器提供控制电源,以保证变频器的正常运行。对于HARSVERT标准产品,UPS供电持续时间为30分钟。如果发生控制电源掉电,变频器立即提供报警信号,用户必须在30分钟内恢复控制电源供电,否则变频器将因控制电源失电而停机。
•   液晶显示器能提供变频器当前控制方式、运行方式、运行数据显示,通过主界面用户可以完成变频器的功能设定、参数设定、运行记录、故障查询。在本控方式下,用户可以通过主界面对变频器直接进行启动、设定运行频率、停机、急停和复位等操作。 操作按钮   急停开关:该开关按下后自己锁定,变频器运行情况下,按下急停开关,变频器立即封锁输出,同时控制高压真空断路器跳闸。停机情况下急停开关按下,变频器不能启动。在任何情况下,急停开关按下后就立即生效。
    本机控制/远程控制:控制方式选择开关,当开关处于“本机控制”位置时,可以通过触摸屏的界面进行控制。如果处于“远程控制”位置,则变频器的控制权交给操作箱。
•报警解除:报警解除按钮用于清除变频器故障时发出的报警音响。报警解除后,变频器如果又发生新的故障,或者原故障消失后又重新出现,系统将重新提供音响报警,而用户仍然可以用“报警解除”按钮将报警音响清除。
•系统复位:系统复位按钮用于在变频器停机情况下对控制器发出复位命令,或者清除故障锁存状态。变频器运行时,“系统复位”按钮无效。

网友A:
很完整的一个变频传动系统,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变频器不一定节能!…………

网友C:
楼主是在电力行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