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的难题,有兴趣的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3-06-02):
有N个输入。假如其中任意两个有输入输出一个报警。

想过一个方案就是用计数的办法,每个输入的上升沿加1下降沿减1.然后做比较。但这样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当输入同时的时候计数会只计一个。比如说开机的时候。这样就行不能。不知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对连续的位做位的On的计数就可以,类似于三菱的Sum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连续的位做位的On的计数就可以,类似于三菱的Sum指...

有这个指令吗?

网友B:
多点并联输出一个自加1或自减1指令来计数;如果还会同时变化,则每个输入单独输出同一个寄存器的加1或自减1,简单可以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点并联输出一个自加1或自减1指令来计数;如果还会同时...

 同意!!!

网友D:
PLC解开 与被解开时自毁程序视频教程    加364567273

网友E:
假如 输入是随机的, 严密的方法是,把没一个输入 做中断输入,然后在中断程序中,给一个 全局变量做累加... 大于2,就输出,并同时复位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