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开关电源故障查询

楼主(2013-06-02):
明纬开关电源故障查询

当电源供应器无法正常工作时,请依照附表指示依序检查,如确认后无法恢复正常,请详细记录问题,连络供应商处理。
无输出的情况

故障原因   检查要点   故障排除   备注

1.电源线未接好   外接保险丝是否Open?   更换与内接保险丝同规格之保险丝   注意保险丝之Inrush Current

电源线是否误接?例如:ACL或ACN误接至FG?   ACL/ACN需正确接至L、N端点

2.输入电压错误   如有115/230切换功能机型,是否置于正确位置?   115/230切换至正确位置

3.接线错误或松脱连接至负载是否正确?例如极性错误请将输出+V,-V接至正确位置  接线端子或连接器是否松脱?锁紧接线端子螺丝或确认连接器正常  连接线是否短路?确认连接线有良好的绝缘 4.过电压保护动作输出电压调整太高或超出可调电阻可调范围?将电源关闭,调整可变电阻至中间位置,1分钟后再重新开机一般可调电阻可调角度为240o 遥测线是否脱落或螺丝松脱?锁紧螺丝或重新连接  遥测线是否正确连接?参考使用说明连接

5.过电流保护动作是否有导致输出过电流或电流突然变大的情况?确认电源供应器的额定输出电流及实际的负载电流 6.遥控ON/OFF动作遥控讯号是否误接?遥控讯号有多种型式,请依规格书或说明书连接 7.使用于串联工作使用机型是否合适用于串联工作?确认该机型是否合适于串联使用参考技术手册使用8.过温度保护动作环温是否过高超出规格允许的最高操作温度?关闭电源使之在室温下冷却,约30分钟后再重新开机,并维持在合适的环温下操作亦可使用外加强制冷却方式减少重新开机等待时间 如为内建风扇机型,是否停止运转或装置位置通风不良?排除风扇不良或通风不良因素后,待30分钟后再重新开机 9.电源有水珠凝结是否有溅到水或环境温度改变过大?远离溅到水的可能并尽可能操作于环温稳定的场所急剧的环温变化,容易凝结水珠

输出异常(太高、太低或不稳定)故障原因检查要点故障排除备注1.输出电压太高输出电压可调电阻调整太高?逆时针调整输出电压至适当位置 是否有其它电源接至同一负载?  改变负载线路确认不会有比电源供应器输出电压更高的电压,经由负载回馈到电源供应器 遥测端点是否松脱?接妥确认 2.输入电压太低是否输入电压低入规格值?量测输入电压确认输入电源及配线请一并确认115/<, SPAN lang=EN-US>230切换位置是否恰当是否输入电压波形失真?如是,改用AVR供电 3.输出电压设定太低是否输出电压可调电阻设定太低?顺时针调高输出电压

4.输出配线不当输出配线是否太细、太长?改用较粗、较短的配线确认输出端点的电压(非负载端)   参考线材压降表选用适当的配线 连接器或端子是否不良或松脱?检查连接器或锁紧螺丝 5.过电流保护动作输出电流是否有变大且超出额定电流?实际量测输出电流确认在规格值内操作 6.因为遥测功能导致振荡是否遥测线太长或未绞线?在输出端和遥测端加电解电容请参考技术手册  遥测线需用绞线减少干扰

网友A:
楼主很详细的分析了开关电源的各种可能出现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