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信息及排除方法

楼主:
3K3000系列变频器一旦检测到故障则立刻封锁PWM输出进入故障保护状态,同时键盘上的TRIP故障指示灯闪烁且数码管区显示故障代码。此时必须按本节提示方法进行检查故障原因和找出处理方法,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则请直接和我司联系。本系列变频器拥有22种故障,故障及其解决对策如表7-1所示。
表7-1 故障诊断及排除
故障代码 故障类型 可能的故障原因 对策
Uu1 母线欠压 1.电网电压偏低 1.检查输入电源
OC1 加速过流 1.加速时间过短2.电网电压偏低3.变频器功率偏小 1.增加加速时间2.检查输入电源3.选用功率大的变频器
OC2 减速过流 1.减速时间过短2.负载惯性大3.变频器功率偏小 1.增加加速时间2.外加适合的制动组件3.选用功率大的变频器
OC3 恒速过流 1.负载突变异常2.电网电压偏低3.变频器功率偏小4.闭环矢量控制时编码器突然断线 1.检查负载2.检查输入电源3.选用功率大的变频器4.检查编码器及其接线
Ou1 加速过压 1.加速时间过短2.电网电压异常 1.增加加速时间2.检查输入电源
Ou2 减速过压 1.减速时间过短2.负载惯性大 1.增加加速时间2.外加适合的制动组件
Ou3 恒速过压 1.电网电压异常2.负载惯性大 1.检查输入电源2.外加适合的制动组件
GF 接地故障 1.输出侧有一相对地短路 1.检查电机绝缘是否变差2.检查变频器与电机的接线是否破损
SC 负载短路 1.变频器与电机接线相间短路2.逆变模块损坏 1.检查电机线圈是否短路2.寻求厂家服务
OH1 散热器过热 1.环境温度过高2.风扇损坏3.风道堵塞 1.降低环境温度2.更换风扇3.清理风道
OL1 电机过载 1.电网电压偏低2.电机额定电流设置不正确3.V/F 曲线不合适4.普通电机长期低速大负载运行5.电机堵转或负载突变过大6.电机功率偏小 1.检查输入电源2.检查电机额定电流是否设置正确3.调整V/F曲线和转矩提升4.选用专用电机5.检查负载和电机是否堵转6.选择功率合适的电机及变频器
OL2 变频器过载 1.电网电压偏低2.负载过大3.加速过快4.对旋转中的电机实施再起动 1.检查输入电源2.选择功率更大的变频器3.增加加速时间4.避免电机旋转中起动
故障代码 故障类型 可能的故障原因 对策
EF0 串行通讯故障 1.波特率及奇偶校验方式设置错误2.通讯长时间中断 1.检查通讯参数是否正确2.检查通讯接口配线
EF1 端子上的外部故障 1.外部故障输入端子动作 1.检查外部设备输入
SP1 输入缺相 1.输入R、S、T有缺相 1.检查R、S、T输入线
SPO 输出缺相或不平衡 输出U、V、W有缺相2.负载三相严重不平衡 1.检查U、V、W三相电机接线2.检查负载
EEP EEPROM故障 1.功能码参数写错误2.EEPROM损坏 1.恢复出厂值2.寻求厂家服务
CCF 键盘与控制板通讯中断 1.键盘与控制板连接线损坏 1.更换键盘与控制板的连接线
bCE bCE 制动单元故障 1.制动线路或制动管损坏2.外接制动电阻偏小 1.检查制动单元、更换制动管2.选择合适的制动电阻
PCE PCE 参数复制错误 1.参数拷贝时键盘与控制板的连接线过长,参数传递过程中受到干扰2.参数下载时键盘保存的参数与变频器的参数不匹配 1.减短键盘与控制板的连接线长度以降低干扰2.下载时确认键盘保存的参数是否与变频器类型匹配
IDE 霍尔电流检测故障 1.变频器电流检查电流或霍尔元件损坏 1.寻求服务
ECE 编码器故障 1.编码器信号线接反2.编码器信号线断3.编码器损坏4. 双向编码器测得的电机方向与变频器运转方向不一致 1.检查编码器信号是否接正确2.检查编码器接线是否断掉3.更换编码器4.更改编码器方向(F3.16)或者更改电机侧进线相序
告警信息
3K3000系列变频器一旦检测到告警信息后则进入告警显示状态,数码管区闪烁显示告警代码。告警时变频器可继续正常工作,一旦告警消失后变频器自动恢复到以前的显示状态。具体告警信息如表7-2所示。
表7-2 告警信息表
告警代码 告警类型 说明
Uu 欠压告警 母线电压低于欠压点
OLP2 变频器过载预报警 变频器工作电流超过过载检出水平并且保持的时间超过过载检出时间
OH2 散热器温度偏高告警 散热器温度大于 OH2检测基准
SF3 功能码设置不合理 输出端子DO、Y1、Y2没有同时选择10号功能
常见异常及处理方法
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下列异常情况,请参考下表中方法进行简单异常分析。
序号 异常现象 可能原因 对策
1 上电后键盘无显示 1.变频器输入电源没有2.键盘与控制板的连接系或键盘损坏3.变频器内部损坏 1.检查输入电源2.更换键盘与控制板的连接线或键盘3.寻求厂家服务
序号异常现象可能原因对策2运行后电机不转1.电机损坏或堵转2.防反转设置与运转方向矛盾3.频率给定信号为零4.电机接线有缺相1.更换电机或排除机械故障2.设置允许反转或改变运转方向3.检查频率给定信号4.检查电机接线3电机运行方向相反1.电机接线相序错误1.改变电机接线相序2.调整功能码F0.174电机振动较大1.机械共振2.机脚不稳3.三相输出平衡1.调整机械2.调整机脚3.检查负载5电机噪音较大1.轴承磨损、润滑不良2.载波频率较低1.修复或更换电机2.提高变频器的载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