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昆泰触摸屏定时器使用方法

楼主(2013-06-02):
在编制工艺过程中,经常需要使用定时器,而且,工业自动化控制中的精度要求一般是mS级的,怎么使用MCGS触摸屏的定时器或策略中的定时器构件呢?我在策略行的脚本程序中这样写:

!TimerReset(1,0)                                '定时开始,定时器1从0开始计

!TimerRun(1)

然后我在另外一个策略行的条件属性里这样设置:

!TimerValue(1,0) >= 500

可以吗?好像不行啊呀。请高手帮助,怎样才能知道定时时间已经到了?当然我们可以在循环策略的脚本程序里判断定时时间是否大于等于我们的目标值,但是,如果工艺要求的定时精度是mS级的,而循环策略的循环周期一般是200mS,该怎么办。

策略构件中的定时器构件可以做到吗?该怎样使用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毫秒级的应该做不到。

楼主:
另外一条指令应该改为

!TimerValue(1,0) >= 0.500

理论上这样才能进行500毫秒定时,就是不知道能否做到毫秒级的精度

网友B:
昆仑屏的时钟晶振是50毫秒,使用的毫秒精度肯定要大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