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之间通讯,西门子偶尔会报设备命令格式或参数错误

楼主(2013-06-02):
刚接触通讯块,很多不太了解,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我这块7寸的屏上挂了6个设备,单独做通讯都可以,但是都和触摸屏通的时候就会有影响,有时报错!

网友A:
楼主是什么屏呢,查过资料最多能带几个站吗?

是不是设备之间的地址设置得有重复的????

楼主:
是MCGS的,问了他们说带相同的485的带6个设备没问题的,设备地址我也设了,没有重复的,只是他们在通讯时有一个设备报错(只在上电,和程序下载完开始运行时报一下)

网友B:
网络的拓扑是怎么情况?终端电阻和上拉、下拉电阻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络的拓扑是怎么情况?终端电阻和上拉、下拉电阻有没有?

这个才是硬件问题

楼主:
网络的拓扑是怎么情况?终端电阻和上拉、下拉电阻有没有?------这是指触摸屏吗?我不知道啊!我们的设备是通过485直接接在屏上的,没有接什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