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速度控制问题

楼主(2013-06-02):
做线速度同步。从速度最大限度的接近或等于主给定速度,如果相等Pid输出不就为零了吗,那就没有速度输出了,肯定保持不住这个速度。纠结。这种速度同步的Pid应该怎么做,要先给定一个开环速度再叠加Pid?相应的参数怎样调整内,最好详细一点哦。谢谢诸神!

网友A:
同步一般就是主的输出模拟量作为从的模拟量信号输入来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一般就是主的输出模拟量作为从的模拟量信号输入来控制的

轴经不同

网友B:
不懂的路过!顶下子!

网友C:
刚好也要学习,希望各位指教

网友D:
刚好最近做了一个线速度同步的设备。设备采用主加辅的模式来实现线速度同步,主速采用的的是主机的当前运行频率,辅助采用PID计算,PID的目标值采用的是设定的线速度,反馈值采用的是当前检测出来的线速度。

网友E:
线速度同步,就是根据轴经算出从机与主机之间关系作为主频率来源,辅助频率可用PID做微调。

楼主:
一:6,7楼很赞!如果不用主速加PID辅助速度,直接用PID跟主机线速度可以吗?

二:比例参数是按最大值调还是最小值调?比如sv是500,把比例p设成200也就是比例放大2倍,输出是1000.如果我是最大输出4000,比例要调成800,才能达到最大输出4000.这样的话震荡可能会偏大。还有如果这时改变SV值,比如改为100或改为2000,相应的输出值又会改变,这种情况参数要怎样设定呢。谢谢

三:还是刚开始说的,PID调整pv到接近或等于sv时,如果方向为正,偏差为0,输出又为0 了,相应的输出转速则为0,刚才调到合适位置的线速度pv又会再降下来,PID又开始输出,如此反复,总觉得很矛盾。sv和pv相等时这个正好的线速度能不能保持呢,也就是PID的输出可以保持住sv和pv相等时的速度输出。

菜鸟水平,不知大神们能否看懂,请教各位了,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