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伺服驱动控制三菱伺服电机转向异常

楼主(2013-06-02):
三菱PLC控制东元伺服驱动器驱动三菱伺服电机出现异常,电机正转方向正常,但是电机反转时旋转方向还时正转.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一般伺服分位置控制 速度控制 转矩控制 和全闭环控制几种 你设定的时候选择位置控制就好了,另外接线的时候有一根线就是专门接收脉冲的 还有一根线就是控制方向的 ON时正传OFF时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