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着火原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3-06-02):
      变压器发生火灾是十分严重的事故。因为变压器不仅有大量绝缘油,而且其许多绝缘材料都是易燃品,若不及时扑灭火灾,变压器可能发生爆炸或火灾蔓延扩大。

     运行中的变压器着火的原因是:由于变压器的套管破损或闪络,油在油枕的压力下流出;铁芯穿心螺栓的绝缘和铁芯硅钢片间的绝缘损坏;高压绕组或低压绕组的层间短路;引出线混线或引出线触碰油箱;长时间过负荷或变压器大量发热或局部发生电弧。

    变压器一旦着火,应按以下方法进行处理:

(1)将变压器的油断路器、隔离开关和各种保护装置断开。

(2)如果从上部溢出,应打开下部油门,将油位降低。

(3)如果油箱炸裂,应迅速将邮箱中的油全部排出,使之流入贮油坑或贮油槽,并将残油燃烧的火焰扑灭。

灭火时要使用不导电的二氧化碳、干粉、四氯化碳等灭火剂。不得已时,对溢流于地面或坑、槽内的油火可用砂子、泥土扑灭,严禁使用水或普通灭火器灭火。

网友A:
专业、实用的消防知识

网友B:
(1)将变压器的油断路器、隔离开关和各种保护装置断开。

(2)如果从上部溢出,应打开下部油门,将油位降低。

(3)如果油箱炸裂,应迅速将邮箱中的油全部排出,使之流入贮油坑或贮油槽,并将残油燃烧的火焰扑灭。

记住了

网友C:
这是对油浸式变压器而言啦。

网友D:
我们的变压器室环氧树脂绝缘灌封变压器,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