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异步电动机绝缘不良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3-06-02):
       长期运行、长期存放或处于备用状态的电动机,如果其绝缘电阻值不符合规程要求,或者绝缘电阻等于零,则表明该电动机的绝缘不良。其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种:

(1) 由于环境潮湿,水滴落入电动机内部,或者室外通风道冷空气侵入电动机,使绝缘受潮,绝缘电阻降低。

(2) 电动机长期过载运行,发热量大,散热不良,使绝缘老化。

(3) 绕组上积尘,或者轴承严重漏油,绕组上油污沾尘,造成绝缘电阻降低。

(4) 接线胶木板炭化或击穿。

(5) 滑环或电刷磨蚀掉下的导电粉末落入绕组内部,造成转子绝缘电阻降低。

(6) 绝缘受机械损伤或化学腐蚀,导致绕组接地。

        对绝缘不良的电动机,首先应进行清扫,然后检查绝缘是否损伤。若无损伤,则进行干燥处理。干燥后测试绝缘电压,若仍偏低,则用试验方法查出故障点进行检修。

网友A:
很好的知识点,很好的技巧,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