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的维修与保养

楼主(2013-06-02):
一、水泵的安装
1、安装准备工作
(1)检查水泵和电机,确知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没有损伤。
(2)检查工具和起重机械,并检查机器的基础。
2、水泵按装顺序
(1)整套水泵运抵现场时,都已装好电机;找平底座时,可不必卸下水泵和电机。
(2)按装泵的基础平面应用水平找平,待基础水泥凝固后将泵安装在基础上,并用水平仪检查水平情况,如不平,应用垫铁调正,直到水平为止,然后通过灌浆孔由混凝土浇灌底座和地脚螺栓孔眼。
(3)水泥干固后,检查底座和地脚螺栓是否松动,合适后拧紧地脚螺栓的螺母,最后再检查一下整台机组的水平度,稍有不平时,可用斜铁找平。
(4)泵的吸入管路和吐出管路应有各自的支架,不允许管路重量直接由泵承受。
(5)泵轴与电机旋转方向应一致,否则,以三相异步电动机为动力时,只要把三根引线中任意两根对换位置连接即可。
(6)泵的安装位置高于液面(泵的吸程允许范围内)时,应在吸入管路端部装上底阀,并在排水管路上设置灌液孔或阀门,供启动前灌液之用。泵的按装位置低于液面时,在吸入管路装上控制阀门。
(7)泵的安装高度必须根据汽蚀余量NPSHr的要求,避免发生汽蚀。
3、水泵拆卸
(1)拧下悬架体上的放油螺塞,放净润滑油,移开电机。
(2)松开泵体和轴承体的连接螺栓,将叶轮、轴封体、轴承体与泵体分离。
(3)松开叶轮螺母,取出叶轮和平件键。
(4)取出轴封体和密封部分,将机械密封的静环取出,填料密封的卸下填料盖取出填料即可。
(5)从轴上取下机械密封的转动部分和轴套,填料密封的取下轴套即可。
(6)拆下轴承体的支架及联轴器。
(7)拆下轴承压盖、甩水橡胶圈、泵轴及轴承。
4、水泵装配
4.1、泵的装配顺序基本上可以按照拆卸顺序反向进行。在安装机械密封时应注意几点:
(1)橡胶O型圈是否有损伤、溶胀现象,如有则必须更换。
(2)动、静环表面保持绝对清洁并涂少量机油。
4.2、填料密封按装时应注意:
(1)轴套外圆跳动不大于0.05mm。
(2)填料截取后,搭口成45,并且在按装前根据轴、的尺寸,将填料放在特制的模具中顶压整形。
(3)填料放入填料腔内,每圈填料的搭接处错开,在开车前需将填料压盖松开,转动后逐渐压紧。

 二、水泵维护与保养
(1)检查泵及管路及结合处有无松动现象。用手转动泵,试看泵是否灵活。
(2)向轴承体内加入轴承润滑机油,观察油位应在油标的中心线处,润滑油应及时更换或补充。
(3)拧下泵体的引水螺塞,灌注引水(或引浆)。
(4)关好出水管路的闸阀和出口压力表及进口真空表。
(5)点动电机,试看电机转向是否正确。
(6)开动电机,当泵正常运转后,打开出口压力表和进口真空泵,视其显示出适当压力后,逐渐打开闸阀,同时检查电机负荷情况。
(7)尽量控制泵的流量和扬程在标牌上注明的范围内,以保证泵在最高效率点运转,才能获得最大的节能效果。
(8)泵在运行过程中,轴承温度不能超过环境温度35C,最高温度不得超过80C 。
(9)如发现泵有异常声音应立即停车检查原因。
(10)泵要停止使用时,先关闭闸阀、压力表,然后停止电机。
(11)泵在工作第一个月内,经100小时更换润滑油,以后每个500小时,换油一次。
(12)经常调整填料压盖,保证填料室内的滴漏情况正常(以成滴漏出为宜)。
(13)定期检查轴套的磨损情况,磨损较大后应及时更换。
(14)泵在寒冬季节使用时,停车后,需将泵体下部放水螺塞拧开将介质放净。防止冻裂。
(15)泵长期停用,需将泵全部拆开,擦干水分,将转动部位及结合处涂以油脂装好,妥善保存。

三、泵可能发生的故障及解决办法
故 障--------原 因--------解决方法
泵抽不出液体
1、没有灌注液体?---------------------------------重新灌泵
2、吸入管、出水管或泵的流道堵塞?-----------------消除杂物
3、吸入管或泵内没有排净气体?---------------------检修吸入管路并排净气体
4、吸上高度超过允许范围?-------------------------按允许吸上高度重新安装泵
5、压出管路太细,管路损失太大?-------------------换适合的压出管路
6、使用扬程超过了设计扬程?-----------------------重新选泵
7、输送热的、挥发性的介质?-----------------------降低吸程或采用倒灌按装
8、转向反了?-------------------------------------纠正转向

泵的流量不够
1、底阀太小?-------------------------------------换合适的泵用底阀
2、吸入管浸泡的深度不够,有空气吸入泵内?---------增加吸入管的浸入深度
3、吸入管路太细或杂物堵塞?-----------------------换合适管路,清除杂物
4、叶轮严重磨损或严重腐蚀?-----------------------换新叶轮
5、密封环严重磨损或腐蚀?-------------------------换新密封环
6、半开式叶轮与泵盖间隙太大?---------------------减小间隙
7、转速降低太多?---------------------------------检查电流,恢复转速

泵的扬程不够
1、叶轮腐蚀严重?---------------------------------换新叶轮
2、泵的性能达不到设计要求?-----------------------换符合设计要求的泵
3、转速不足?-------------------------------------检查电流,恢复转速
4、半开式叶轮与泵盖间隙太大?---------------------减小间隙

泵震动严重
1、泵与电机轴不同心?-----------------------------调正,对准泵与电机轴心
2、泵轴弯曲?-------------------------------------拆下校直或换新的
3、叶轮不平衡?-----------------------------------拆下找平衡

泵轴承过热
1、润滑油(脂)没有或不够?-----------------------加润滑油(脂)至要求标准
2、泵与电机轴不同心?-----------------------------调正,对准泵与电机轴心
3、轴承损坏?-------------------------------------换新泵用轴承

机械密封泄漏严重
1、弹簧压力不足?---------------------------------重新调整弹簧压缩量或换弹簧
2、动换或静环端面腐蚀、磨损或刮伤?---------------修复或更换坏的动环静环
3、固定螺钉松动,使弹簧失去作用?-----------------紧固螺钉或重新调整弹簧
4、动环密封圈装配斜卷或腐蚀变形?-----------------重装或更换泵用动环密封圈
5、静环装配歪斜?---------------------------------重装泵用静环
6、轴套加工精度和光洁度不够,影响了动环的轴向移动?
--------------------------------------------------换加工精度合格的轴套
7、杂质、异物或介质结晶影响了动环的轴向移动或支撑在动、静环的端面之间?
--------------------------------------------------消除杂质、异物和结晶,彻底清洗密封元件

填料密封泄漏严重
1、填料压的太松?---------------------------------上紧填料压盖至适当程度
2、填料装置不好?---------------------------------调整填料搭口,使之错开一定角度不在一个方向
3、填料大小不一或磨损严重?-----------------------更换统一型号的填料
4、填料质量差密封性不好?-------------------------更换符合要求的石棉填料
5、轴套磨损太多?---------------------------------更换轴套

泵用电机过热
1、使用范围(流量、扬程)超过泵的设计要求?-------按系列型谱选合适的电机
2、介质比重超过泵的配置电机?---------------------配置合适的泵用电机
3、填料压盖压的太紧或机械密封弹簧调的太紧?-------重新调整压盖或机械密封的弹簧压缩量
4、泵装配质量差,有摩擦处或电机与泵轴不同心?-----检查装配质量,排除装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