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没劲怎么处理

楼主(2013-06-02):
一台75KW电机带粉碎机,使用中电机突然没劲,空机试车正常,三相电流正常。设备正常,皮带正常,电机电器正常。一进料就听出电机明显带不动。q因查不出原因,更换一电机正常。请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如果真如楼主所言,肯定是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如楼主所言,肯定是电机的问题了

 带载后电流也正常?

网友C:
很简单,就是电机的转子断条啊

网友D:
转子断条,或者定子匝间断路

网友E:
更换一电机正常

这就说明问题出在了电机上,那基本上判断是转子断条,

定子匝间短路或短路不是这个现象,电流明显变化,如果断路器选择合适会保护跳闸的

网友F:
电流如果正常(不会剧烈波动),因此最大的可能是电机的转子与轴产生滑动,至于转子断条机会不大

网友G:
  这样的故障很少见,带负荷的时候三相电流正常么?我怀疑是电动机接线端子后面的接线柱接触不好,空载是正常,带载时缺相哦。电动机转子一般故障很少的,或者是你的启动装置没有完全切断。

网友H:
电机有匝间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更换一电机正常这就说明问题出在了电机上,那基本上判断是...

 除了转子断条们实在想不出其他什么原因了,等待结果出来吧,来验证一下

网友I:
  拆开检查电机是不是缺相或转子有断条或是匝间阻值出问题

网友J:
转子断条电机很快会烧毁的,接线端子松动也是非常容易造成此故障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转子断条电机很快会烧毁的,接线端子松动也是非常容易造成...

网友L(2018-07-01):
各位大神,点击肯定是大修过的,更换绕组线圈,

原因一,接线错误

原因二,线径太细,匝数绕太多。

有问题联系我,1590291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