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4台电机完全同步运行

楼主(2013-06-02):
设备在一条竖直齿条上升级,使用电瓶供电,单台电机驱动体积过大,准备采用2台或4台直流电机或伺服电机进行驱动,使用什么控制方式效果会比较好,求大侠指点

网友A:
首先让机械考虑是否能做到同步,比如轴承硬性链接

电气传动这块考虑做主从控制

网友B:
用第一个电机的速度控制第二个电机,第二个控制第三个,一级一级控制!!!

楼主:
由于结构问题,机械方式没空间,只能用电气了,用普通直流电机可以做主从控制吗

网友C:
两个电机或四个电机跟着一个虚拟轴(纯数学轴),这样同步效果应该不错,因为没有相互干扰。TRIO的MC403或MC405做这件事非常合适。

http://www.triomotion.net/triomotion-Products-2158062/

http://www.triomotion.net/triomotion-Products-2158053/

网友D:
用一个多轴运动控制器就可以了,

楼主:
有没有成本低点的方案啊

网友E:
最省钱的只能是主从控制,其他的都贵

网友F:
直流电机控制,直接用一个模拟量做速度控制就行了!虽然不完全平衡,但是一般误差不大于10%,所以只要你选用电机功率比理论计算稍大即可

网友G:
其实你这种控制就是我们常说的龙门双驱结构,你可以采用双驱驱动器,后者采用普通伺服走速度控制,然后通过驱动器反馈的A/B相位置给上位机,在上位机里面做位置环。

深圳市宇鑫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主营销售,伺服控制,伺服马达,竭尽所能帮你解决现存困扰的问题.

电话:13612994306  黄健

座机:0755-33983210-8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