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工业控制产品技术问题及解答
cqu_rockwell-------------王者之师

楼主(2013-06-02):
1,问:K1/K2产品的后缀是什么意思?此产品已停产,如何替代?常用的后缀有K1***LP, K1***LPT, K1***C和K1***CT。
LP-------多孔螺钉安装方式,34毫米标准手柄
LPT------多孔螺钉安装方式,37毫米长手柄
C-------- Φ22单孔安装方式,34毫米标准手柄
CT------- Φ22单孔安装方式,37毫米长手柄K1/K2凸轮开关已由SSIC生产,手柄统一成“H型”35mm,新型号如下:
K1/K2***C改为K1/K2***CHC;K1/K2***P改为K1/K2***HC。

网友:
2,问:51-3XB6型按钮可配防护罩吗?XB6系列按钮有按钮的防护罩,可以防止按钮的误动作(如果需要操作按钮,需要将防护罩打开),其型号为ZB6YD001(长方形按钮),ZB6YA001(圆形或方形按钮);ZB6Y001(不用于XB6E系列)用于防止人身接触接线端子。XB2、XB4没有相应的防护产品。
注意:ZB6YD001,ZB6YA001不能用在急停按钮、选择开关、钥匙开关上(尺寸不够),该防护罩的尺寸分别为23.5*23*14,18*23*14,详细资料参见“Components for Human-Machine interface2001”样本1/157~1/162

网友:
3,问:ATV71最大输出频率(tFr)被哪些条件限制?最大值不能超过10倍FrS(电机额定频率)值;

某些情况最大值不超过500Hz,应该在设置最大输出频率被(tFr)之前设置电机控制类型(Ctt)

网友:
4,问:在用ATV31变频器做PI调节时,选项PII与PIF的区别?PII为内部给定型PI调节器,给定通过参数rPI来设定。PIF为外部给定型PI调节器,通过电位器经AI1口给定。

网友:
5,问:ATV38异步电动机变频器参数TCC由2W改为3W时FAULT红灯闪烁?是由于STOP按钮没有复位所致。按一下即可解除报警。

网友:
6,问:ATV38变频器LCC参数可选的设置不是yes和no,而是S1和no,如何解决?用户可能选择的语言不是英文,选择英文以后,再回复出厂设置。

网友:
7,问:ATV68变频器的可编程终端VW3A68206是否包括显示模块?不包括显示模块,只是一个键盘,显示模块要和售后单独订货。

网友:
8,问:ATV71如何实现+10~-10V给定呢?ATV71可以实现-10~+10V输入,要接在AI1+和AI1-两端子上,+10V对应正向最大给定值,-10V对应反向最大给定值;如采用外接电位计给定方式,要把AI1-和COM短接,只能是0~10V。

网友:
9,问:ATV71是否都带有中文面板?15千瓦以下型号后带Z,表示不带中文面板,只有7段数码显示

15千瓦以下型号后不带Z,表示带中文面板,也有7段数码显示

18.5千瓦以上型号,只带中文面板,没有7段数码显示。

网友:
10,问:ATV71使用图形显示终端时,如何看参数代码?使用图形显示终端,选择所需要的参数并按F1,在按下的同时就会显示所选参数的代码。

网友:
11,问:ATV71是否可以通过设置改变输出相序?改变输出相序参数PHr。通常情况下,如果客户由于接线错误导致电机反转,不建议客户通过修改这个参数来纠正。

网友:
12,问:ATV31变频器是如何实现故障复位的?当TCC参数为LOC时,面板控制有效,此时面板上的RESET键可以复位允许复位的故障,设定的端子故障复位无效;当TCC参数为2C或3C时,端子控制有效,此时端子上设置的故障复位可以复位允许复位的故障,面板上的RESET键无效。

网友:
13,问:51-2急停按钮有无防误动作的防护罩?只有Φ40推拉式急停按钮可以选用金属挡板防止误动作,XB4用金属挡板ZBZ-160*,XB2用金属挡板ZB2-BZ1*0*。

网友:
14,问:ATV71本体支持哪些通讯协议?ATV71本体上有2个RJ45口,其中前面板上的RJ45连接器,可以用于Modbus,图形显示终端或Powersuite,另一个RJ45口只适用于Can Open和Modbus通讯。

网友:
15,问:对于ATV71单相230V输入变频器来说,产品目录没有进线电抗器型号,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推荐用户使用ATV58单相230V输入对应功率变频器的进线电抗器。

网友:
16,问:Altivar71变频器,输出频率能否达到1000HZ?ATV71系列变频器只有额定功率不大于37kW,并且电机控制类型为压频比(V/F)才有可能。除此以外,输出频率最大值不能超过500HZ。

网友:
17,问:ATV71变频器编程中指令电机预励磁的作用?可以应用于起重行业,先建立定子磁场,此时松开抱闸,会较快形成力矩,提升重物

网友:
18,问:Altivar71变频器,对电机的PTC保护是如何实现的?输入接口:共计3个,其中ATV71变频器本体输入接口为LI6---0V,并将SW2开关置为PTC。另外两个PTC接口需添加扩展I/O卡获得。

参数设置:为使测出的PTC检测阻值有效,必须将故障管理菜单(FLT-)中对应的PTC探头管理参数PTCL、PTC1、PTC2置为有效。如果想要获得PTC检测的输出,可以将变频器逻辑输出设置为相应的PLA、P1A、P2A。

PTC默认阻值:正常阻值<1.5kΩ;跳闸阻值>3kΩ;复位阻值<1.8kΩ;短路阻值<50Ω。

网友:
19,问:ATV71变频器中编程指令1.4CTT[电机控制类型]中:开环电压矢量控制和电流矢量控制区别?[SVC I]开环电流矢量控制应用电流环,方便转矩控制,要求启动力矩;

[SVC V]开环电压矢量控制应用于速度的控制,要求跟随性;

atv68/atv58是电压开环矢量控制。

Atv71可以选择做电压还是电流矢量控制

网友:
20,问:ATV31变频器在通讯状态运行下可以被操作面板上的停车按钮中断吗?可以迅速中断通讯并停车。另外,如果定义某个端子LIX为快速停车功能FST,则通讯过程中,外部触发此端子LIX=1也可以快速停车。

网友:
21,问:ATV31允许安装I/O扩展卡吗?支持哪些通讯协议?ATV31不能安装扩展卡;ATV31支持MODBUS及CANOPEN通讯协议。

网友:
22,问:ATV68可编程终端远程安装附件VW3-A68800套件中包含一根3米长电缆,可以把它延长到15米使用吗?不可以.如果使用内部24V电源供电电缆最大长度3米,如果使用外部24V电源供电电缆最大长度6米;如果增加长度无法保证一定能正常工作;距离较长时,最好采用通讯总线.

网友:
23,问:ATV71的调试软件包是什么型号?Powersuite软件包最新的V2.2版本,支持ATV71变频器的调试;软件订货号为VW3A8104,PC电缆连接套件订货号为VW3A8106。

网友:
24,问:ZB2-BG*带钥匙选择开关头,有特定钥匙吗?

没有。

ZB2-BG*钥匙选择开关头仅有key n°455一种钥匙适配。用户可以选用XB4系列产品加后缀,如ZB4-BG*12钥匙选择开关头适配的钥匙key n°421E。

网友:
25,问:ATV71变频器有没有共振点频率跳过功能?没有。

26,问:变频和软启动器产品有测量PTC电阻的电机热保护端口吗?产品系列 是否有接入端口 接入端口的端子号PTC阻值范围

ATV11无

ATV28无

ATV31无

ATV38有,需要加I/O扩展卡AI3A,AI3B 3*250欧姆电阻

ATV58有,需要加I/O扩展卡AI3A,AI3B 3*250欧姆电阻

ATV68有,本体有端口TH+,TH- 3*250欧姆电阻,最多6个PTC

ATV71有,本体有端口 将SW2=PTC,LI6,0V 3*250欧姆电阻

有,也可加I/O扩展卡TH2+,TH2- 3*250欧姆电阻

ATS48有,本体有端口PTC1,PTC2 3*250欧姆电阻

网友:
27,问:ATV38变频器在没通电的情况下为什么用万用表测量L1与L3时是短路?因为L1与L3后面有一个变压器,所以用万用表测量时是短路的。

网友:
28,问:ATV71上电显示PrA,无法运行怎么办?PrA表示断电功能有效(变频器被锁定),此时检查端子PWR和+24V上的短接片,重新安装一下即可,经常是螺丝没上好的缘故。

网友:
29,问:ATV71变频器的图形显示终端安装在柜门上,如何选择附件?除图形显示终端VW3A1101外,还需选择以下附件。

VW3A1102---IP54机械套件,螺钉及螺栓。

VW3A1103---透明门,安装在VW3A1102机械套件上,防护等级可达到IP65。

VW3A1104R**---连接电缆,两端装有RJ45端头。有1、3、5、10米不同长度。

另外,如果变频器本体上除图形显示终端还需其它通讯连接,可订购RJ45扩展适配器VW3A1105。

网友:
30,问:ATV71变频器可以施加115Vac控制信号吗?可以。

VW3A3101适配器,既为实现115Vac控制信号输入的选件。

网友:
31,问:ATV71标准产品的基本配置是什么?中文液晶屏:15KW以下是选配件,15KW以上是随机标配;

直流进线电抗器:0.75kw-15kw没有直流电抗器,需要选择外配;

90KW以上标配直流电抗器,如果选型型号加“D”就去掉了;

18.5KW-75KW样本没有标注,实际已经包括;

EMC输入滤波器: 除ATV71***M3X外的ATV71产品全部有内置EMC;

制动单元:160KW(ATV71HC16N4)以下的标配带制动单元,200KW以上的需要外配制动单元;

其余的线路电抗器,直流电抗器,无源滤波器,电机电抗器,正弦滤波器,制动电阻,起重电阻等均需要选择;具体实例见中文产品目录第86-89页的说明。

网友:
32,问:ATV31可以实现远程面板起停,同时端子电位计给定吗?不行。由于LCC的改变只能在L1/L2级别下,而通道分离CHCF只能在L3级别下,所以两者不能同时设置,

故此当用远程面板控制起停时,只能用LFR内部给定。

网友:
33,问:ATV58/38和ATV31如何保存、恢复配置?ATV31 ATV58/38

无远程终端 有远程终端

保存配置SCS设为SER1(ENT按键时间不小于2秒,SCS会自动返回NO) 在SCS中可以看到FIL1-FIL4共4个文件,将配置存贮到任一文件中即可(ENT按键时间不小于2秒) 文件菜单中,FOT设为STR,按ENT键,选文件号,确认,闪动多下,返回FOT(可存4套参数)

恢复配置FCS设为REC1(ENT按键时间不小于2秒,FCS会自动返回NO) 在FCS中找到FIL1-FIL4相应的文件,按ENT键不小于2秒即可释放 文件菜单中,FOT设为REC→选文件号,确认→WIRING OK?按ENT键→VALIDATE?按ENT键→闪动多下,返回FOT(可调4套参数)

网友:
34,问:一台ATV38变频器,能否增加两块控制卡?现在使用Device Net控制网络,又想增加一块I/O扩展卡,如何解决?ATV38只能安装一块扩展卡 ,可以在DeviceNet网络上增加I/O点来解决。

网友:
35,问:XB2-MG12与XB2-MG1229有什么区别?

XB2-MG12为标准的Φ30两位带钥匙选择开关,而XB2-MG1229为钥匙特制的Φ30两位带钥匙选择开关,订货时需指定钥匙号。

网友:
36,问:为频器选制动单元的经验公式。为变频器选制动单元正规的方法应当是通过复杂的计算,但是由于大部分用户不能提供负载转动贯量等具体数据,使得计算无法进行,这时可采用经验公式,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提升负载:制动单元功率为变频器功率的50%

电梯负载:制动单元功率为变频器功率的20%

机械传动负载:制动单元功率为变频器功率的20%

传送带:制动单元功率为变频器功率的50%

大型矿山运料机构(有大斜坡,需长时间制动):制动单元功率为变频器功率的100%

其它特殊应用:需具体计算

网友:
37,问:ATV31变频器通讯时如何设置参数?ATV31变频器,通讯时设置参数:①回出厂设置FCS=INI;②LAC=L3;③FR1=NDB;④FR2=NO。

38,问:ATS48软启动器上的RJ45通讯口的接线定义是什么样的?ATS48内置RS485标准MODBUS协议。

网友:
39,问:ATV31变频器,AI口电缆最长多少米?当AI口配置为电流输入时,屏蔽电缆最长100米;非屏蔽电缆最长25米

40,问:ATV31进行预置速度设置时,有无顺序要求?必须按如下顺序设置:PS2,接着是PS4,然后是PS8,最后是PS16.

网友:
41,问:ATV31变频器逻辑输入为什么低电平信号也可以控制?为方便用户,ATV31变频器设置了“逻辑输入配置开关”。

这个开关位于接线端子的左上角,有3个开关位置。“SOURCE”位(出厂设定位置),高电平信号有效;“CL1”位,逻辑输入公共端悬空,用于与PLC晶体管输出的配合;“SINK”位,低高电平信号有效。

网友:
42,问:ATV31变频器使用远程终端时,终端的状态如何设置?ATV31变频器当使用远程控制终端时,参数LCC设为YES时,由远程终端控制变频器起动、停止及模拟量给定;LCC设为NO时,远程终端只能显示状态及修改参数。注:如果参数LCC设为YES,而没有安装远程终端时,会显示通讯故障。

网友:
43,问:ATV71远程图形显示终端多少像素?ATV71远程图形显示终端240x160像素,这种像素可以显示8行中文.日文.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及其他语言。

网友:
44,问:ATV58F如何进行编码器测试,实现闭环运行(FVC安装过程)?吩贒RIVE菜单中配置电机铭牌参数。

芳觳镈RIVE菜单中控制模式是否已设为开环(Ctr=SVC)。

吩贒RIVE菜单中执行自调整程序(参数tUn),使变频器与所用电机相适应。

放渲帽嗦肫髀龀宓氖浚≒GI),在DRIVE菜单中选择“encoder test(编码器测试)”功能(EnC=YES)测试整个反馈顺序。

吠顺鯠RIVE菜单,转到DISPLAY菜单。

菲舳缁蛊湓?0Hz以上的速度至少稳定运行3秒以上,以确保电机正常运行。若有SPF故障状态显示,则应检查编码器是否正常工作(接线是否正确,旋转方向是否正确,脉冲数是否正确配置等)。

贩祷谼RIVE菜单,参数EnC应该已被自动设成DONE。

吩贒RIVE菜单中配置FVC运行模式(Ctr=FVC)。

网友:
45,问:用户使用ATV58变频器AI1做速度给定LSP设为10Hz并且HSP设为50Hz时,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如何设置参数?1)给定从0到10V变化时频率从LSP到HSP做线性变化;

2)给定从0到2V变化时频率为LSP,给定从2到10V变化时频率从LSP到HSP

做线性变化(10V×10HZ/50HZ=2V);

3)给定从0到2V变化时频率为0,给定从2到10V变化时频率从LSP到

HSP做线性变化(10V×10HZ/50HZ=2V).

第一种情况将控制菜单bsp设为No,第二种情况将控制菜单bsp设为BLS,第三种

情况将控制菜单bsp设为BNS。

网友:
46,问:如何用散件组装XB6指示灯?分别按要求订灯座和灯头。

网友:
47,问:ATV31变频器,如何设置ROT(允许的工作方向)参数?rot参数设置dfr(正向)drs(反向)bot(正反向)

远程面板LCC=YES正向运行(反向运行无效) 反向运行(正向运行无效) 正反向运行(由面板上的方向键决定)

本体面板LCC=NO正向运行 反向运行 正向运行

网友:
48,问:ATV71具有怎样的过力矩特性?170%Tn(典型值-10%-+10%)60秒,220% Tn(典型值-10%-+10%)2秒。

网友:
49,问:客户询问如何选择ATV78控制面板远程安装套件?ATV78控制面板远程安装套件有两种;VW3A78102(配2米长连接电缆)和VWW3A78103(配15米长连接电缆),用户可按需选用。

网友:
50,问:ATV31面板调试ATV31**A面板上的STOP/RESET按钮功能:

用于故障复位

可用于控制电机停车(键盘和远程终端上的STOP键具有优先权)

如果I/O菜单中的参数tCC没有设置为LOC,为自由停车模式

如果I/O菜单中的参数tCC设置为LOC,则依据设置的停车模式停车(参数:FUN->STC->STT)

若需要取消STOP的优先权,需要设置以下参数:CTL->PST

网友:
51,问:ATV58有否FTK参数?TV58没有FTK参数,即Force Keypad功能。此为ATV38新增加的功能

网友:
52,问:ATV71允许安装的扩展卡数量?ATV71最多可以安装3块扩展卡,正装2块(种类:I/O扩展卡,PLC控制卡,通讯卡),侧装1块卡(种类:PG卡)。

网友:
53,问:ATV58通讯卡VW3A58304和VW3A58304E有什么区别?通讯卡VW3A58304由变频器供电,通讯卡VW3A58304E不能由变频器供电而由

外部DC24V供电。

网友:
54,问:ATV31变频器选择两线控制类型时,为了防止电源中断后突然重新起动需要做什么设置?将I/O菜单中的tct参数设为trn,这样电源中断后又突然重新上电时,需要输入一个状态的改变来使变频器工作(脉冲沿触发),这可以防止变频器异常起动。

网友:
55,问:ATV31模拟量输入是否可以直接接收-10V到+10V电压?可以。ATV31从-10V到0V再到+10V可实现平滑切换,但前提是将“直流注入停车”取消。

网友:
56,问:ATV31变频器,当负载电机铭牌上标明额定频率是200Hz时如何设置参数?ATV31变频器,当负载电机额定频率为200Hz时,以下参数是必须设定的:TFR=200Hz、HSP=200Hz、FRS=200Hz,否则可能造成电机发热甚至烧毁。

网友:
57,问:在定购XAL-B**C按钮盒时,何时选用选件XALZ**?当用户要安装塑料按钮时无需此选件,若用户要安装金属按钮时需要选此附件。此按钮盒为塑料盒,在安金属按钮时,若螺钉紧的太紧按钮盒容易裂。附件XALZ**为金属垫,这样就能防止按钮盒破裂。注意:只有合资的产品能配金属按钮而进口的XAL按钮盒不能配金属按钮。

网友:
58,问:ATV58是否可以实现低速时不运行?可以。将控制菜单中的BSP设为BLS(死区)即可实现。

网友:
59,问:当ATV58变频器使用+/-速度功能时,最高速度由什么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最高速度由模拟输入口提供的给定值来决定。如果AI1连接到+10V,+/-速度功能的最高转速就为HSP。

网友:
60,问:ATV31同时使用预置速度和AI1作为速度给定,AI1的最低速度为17Hz,而预置速度的最低速度是3Hz,参数设置如何实现?因为预置速度和AI1均受LSP限制,所以不能通过修改参数LSP的方法实现,只能选用合适的电阻和电位计分压作速度给定。

网友:
61,问:ATV58变频器的9针通讯口是如何定义的?ATV58内置RS485标准MODBUS协议

网友:
62,问:使用ATV68变频器是否要加输入电抗器?(最好去掉)建议加输入电抗器。因为输入电抗器可以降低变频器产生的电流谐波干扰,当电网容量很大时,输入电抗器可以防止对变频器内部整流桥的冲击损坏。

网友:
63,问:ATV68系列变频器,加速斜坡如何按某一预置值进行切换?有两种方法。

其一,使用“比较器与逻辑功能模块F4”。

其二,将某一逻辑输出赋值为“频率阀值”,另将某一逻辑输入赋值为“2个斜坡”。端子用导线连接。

网友:
64,问:使用交流220V变频器时,是否可以使用交流380V鼠笼异步电机?可以,将380V电机由原来的星型接法改为三角形接法,电压变为220V,功率不变。

网友:
65,问:Altivar 38风机泵类专用变频器选型介绍1)风机水泵类负载介绍

风机水泵类负载是典型的变转距负载,即风量与转速成正比,转距或风压与转速平方成正比,轴功率与转速立方成正比,故在低速运行时,负载转距非常小。

通常风机水泵类负载多是根据满负荷工作需用量来选型,实际应用中大部分时间并非工作于满负荷状态,当采用电机直接方式,由于转速无法调节,常用挡风板、阀门来调节风量或流量,这样不仅造成能源的浪费而且由于过大的启动电流造成电网冲击和设备的震动和水锤现象。

采用变频调速器控制风机、泵类负载是一种理想的控制方法,当电机在额定转速的80%运行时,理论上其消耗的功率为额定功率的(80%)的三次方,即50%左右(理论依据:流量:q2/q1=n2/n1;扬程:h2/h1=(n2/n1)2;输入功率:p2/p1=(q2/q1)*(h2/h1)=(n2/n1)3;其中:q:流量,n:转速;h:扬程,p功率。举例:当前转速下降到额定转速80%时,n2=0.8n,功率p2=0.8*0.8*0.8p=0。512p,即当前速度下降到80%,所需要的功率只需要原来的51%,这样的节能特性是风机和水泵本身特性所决定,不是变频器所决定的。),去除机械损耗,电机铜、铁损等影响。节能效率也能接近40%,同时可以方便地实现闭环恒压控制,节能效率将进一步提高。由于变频器可方便地控制电机的启停时间及加减速电流,避免了启动时对电网的冲击,降低设备故障率,消除震动和水锤现象,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同时也降低了对电网的容量要求和无功损耗。

2)ATV38变频器特点介绍

Altivar 38是一种专门用于风机泵类负载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器,由380 V至460 V三相电源供电,功率范围0.75 kW至315 kW。

Altivar 38设计用于工业或商用建筑中的加热、通风以及空气调节(HVAC)方面的现代化应用场合。

Altivar 38通过对能耗进行优化可以降低运行成本,同时提高了用户的舒适程度。大量的集成化选件可让它与电气设备和复杂的控制系统进行适配和集成。

在变频器的最初设计中就已经考虑了电磁兼容性的要求。根据变频器的不同型号,滤波器和电抗器内置在设备中或作为选件提供。

基本功能:

用于泵/通风应用的专用功能:

节能

使用速度检测自动捕捉旋转负载(速度跟随)

根据速度调整电流限制

快/慢、预置速度

内置PI控制,带有预置PI给定

运行时间记录ATV38典型接线图

保护功能:

使用PTC热传感器的电机和风扇热保护

连续运行中防过载和过电流的保护

通过频率跳跃功能进行的对设备的机械保护

通过多重故障状态管理和可配置警报进行的保护

容易集成到控制系统中:

4个逻辑输入,2个继电器输出,2个模拟输入和1个模拟输出

电气参数显示及运行指示

变频器中标准配置一个符合Modbus协议的RS485多点串口连接。此串口可用于连接PLC、一台PC机、通讯网关或一种编程工具。

选件

PowerSuite调试软件

I/O扩展卡

应用卡:泵切换、多电机功能、多参数设定和循环

总线或网络用通讯卡:

METASYS N2、以太网、Fipio、Uni-Telway/Modbus、Modbus Plus、AS-I、Profibus DP、Interbus-S、CANopen、DeviceNet、LonWorks Gateway

3)节能计算软件Eco8

软件介绍:Eco8是施耐德电气公司为配合ATV系列变频器用于风机泵类负载,而专门开发的节能计算及选型软件。通过输入相关信息和参数,可以方便地选择变频器并计算出节能效果。

进入软件后,首先输入项目信息,如用户名称、项目名称等等,然后选择是风机还是泵类负载,输入电机额定电压、额定功率等数据,软件即可自动计算出选用变频器的型号;继续负载工作周期、当地电价、变频器购买费用,即可计算出节电量和收回投资的时间,并将结果打印输出。方便用户选型和投资成本管理。

网友:
66,问:ATV58变频器Interbus-S通讯卡VW3A58304是否停产?是的,用VW3A58304E替换。

网友:
67,问:ATV71可以使用绝对值型编码器吗?不可以,只能使用增量型编码器。另外,如果选用内部控制卡,可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方案解决绝对值编码器的适配问题,但此方案不推荐。

网友:
68,问:XD4PA12/14/22/24和XD2PA12/14/22/24的区别?

首先,操作杆长度不一样。XD2操作杆长度79mm;XD4操作杆长度66mm。

XD2的防护等级为IP66,用于“TC”场合;XD4的防护等级为IP65,用于“TH”场合。

两者功能一致,现在用上海施耐德工业控制有限公司生产的XD2PA12/14/22/24CR来代替。

网友:
69,问:ATV71变频器,型号后缀的含义?l “D”后缀表示不带直流电抗器。ATV71HD55M3X--HD75M3X和ATV71HD90N4 HC50N4直流电抗器是随变频器一起供货。加D后缀表示订购的是不带直流电抗器的变频器。

l “S337”后缀表示变频器具有加强涂层防护。可使变频器适应恶劣环境,应用环境达到IEC60721-3-3class3C2。

l “Z”后缀表示不带图形(中文)显示终端,只带简易显示终端。具有加强涂层的变频器不能加Z后缀。

网友:
70,问:LC1接触器的辅助模块如何替代?见下表:

D2旧型号---------Tesys新型号

LA1-DN10----------LAD-N10

LA1-DN01----------LAD-N01

LA1-DN11----------LAD-N11

LA1-DN20----------LAD-N20

LA1-DN02----------LAD-N02

LA8-DN11----------LAD-8N11

LA8-DN20-----------LAD-8N20

LA8-DN02-----------LAD-8N02

LA1-DN22----------LAD-N22

LA1-DN13----------LAD-N13

LA1-DN31----------LAD-N31

LA1-DN40----------LAD-N40

LA1-DN04----------LAD-N04

LA2-DT0或LA2-DT0C-----------LAD-T0

LA2-DT2或LA2-DT2C-----------LAD-T2

LA2-DT4或LA2-DT4C-----------LAD-T4

LA2-DS2或LA2-DS2C-----------LAD-S2

LA3-DR0或LA3-DR0C-----------LAD-R0

LA3-DR2或LA3-DR2C-----------LAD-R2

LA3-DR4或LA3-DR4C-----------LAD-R4

网友:
71,问:GV2断路器附件如何替代?替代表如下:

旧型号-----------------------新型号

GV2-AE1--------------------GV-AE1

GV2-AE11-------------------GV-AE11

GV2-AE20-------------------GV-AE20

GV2-AN11-------------------GV-AN11

GV2-AN20-------------------GV-AN20

GV2-AD1010-----------------GV-AD1010

GV2-AD1001-----------------GV-AD1001

GV2-AD0110-----------------GV-AD0110

GV2-AD0101-----------------GV-AD0101

GV2-AM11-------------------GV-AM11

GV2-AU115------------------GV-AU115

GV2-AU225------------------GV-AU225

GV2-AU385------------------GV-AU385

GV2-AS115------------------GV-AS115

GV2-AS225------------------GV-AS225

GV2-AS385------------------GV-AS385

GV2-AX115------------------GV-AX115

GV2-AX225------------------GV-AX225

GV2-AX385------------------GV-AX385

网友:
72,问:GV2-M**K1**C电动机起动器如何拆成散件?见下表:

GV2-M06K1**C

断路器-----------接触器-----------连接件

GV2-M06---------LC1-K06**-------GV2-AF01

GV2-M07K1**C

断路器----------接触器-----------连接件

GV2-M07C--------LC1-K06**-------GV2-AF01

GV2-M08K1**C

断路器----------接触器-----------连接件

GV2-M08C--------LC1-K06**-------GV2-AF01

GV2-M10K1**C

断路器----------接触器-----------连接件

GV2-M10C--------LC1-K06**-------GV2-AF01

GV2-M14K1**C

断路器----------接触器-----------连接件

GV2-M14C--------LC1-K09**-------GV2-AF01

网友:
73,问:常见的防护等级是如何表示的?

一般情况下防护等级由IP**表示,如IP23,IP65等,具体意义如下:

网友:
75,问:GV2M电动机断路器的IP55操作箱GV2MC02包括哪些部分?操作箱上有几个敲露孔?开控尺寸多大?GV2MC02包括操作箱本体及IP55密封装置GV2E01;在操作箱上,上下各有两个敲露孔。开孔尺寸为ISOΦ20或Φ25。

网友:
76,问:如何提高GV2-M产品的分断能力?选电流抑制模块GV1-L3可使其分断能力提高至100KA。

网友:
77,问:GV2AP01, GV2AP02及GV2AP03的区别?GV2AP01和GV2AP02适用于GV2-P***型断路器,GV2AP01为黑把手,可分别在ON或OFF位置用挂锁锁定,而GV2AP02为红把手只能在OFF位置锁定。

GV2AP03适用于GV2RS***和GV2LS***型断路器,GV2AP03为黑把手。

网友:
78,问:如何选电动机断路器的外壳?用于电动机断路器的外壳有3种:

GV2-MC01:外壳防护等级IP41;

GV2-MC02:外壳防护等级IP55;

GV2-MC03:外壳防护等级IP55,专用于温度小于

+5°C的场合;

网友:
79,问:带灯选择开关和带灯急停按钮如何选型?带灯选择开关:

1)XB4系列产品:带LED灯的选择开关XB4-BK12**,电压范围是DC24V,或者AC48-240V;

2)合资厂ZB2的带灯按钮底座产品和进口ZB2的带灯选择开关头可以组合在一起构成新产品。

例如:订购二位绿色带24V灯选择开关,须分三部分订货。型号分别是,两位保持带灯选择开关头ZB2BK123;带灯按钮底座ZB2BW061C;灯泡DL1CB024。带灯急停按钮

仅XB2系列有带灯急停按钮。现在可采用如下方式订货。ZB2的产品和进口ZB2的红色带灯急停蘑菇头推拉复位ZB2BW64;带灯按钮底座ZB2BW062C;灯泡DL1CB024。

网友:
80,问:GV2产品有几类辅助触头,如何动作?GV2产品有瞬动触头、故障触头和短路触头。瞬动触头:用手拨动断路器或脱扣器动作时,瞬动触头动作。故障触头:只有在短路或过热时,故障触头动作。短路触头:只有在短路时,短路触头动作。

网友:
81,问:选用GV3-M产品的防尘、防水外壳GV3-CE01时,应注意什么?GV3-CE01最大只能用于30A的GV3-M产品(GV3-M25以下)。由于壳内散热不好,当断路器电流超过30A时,壳内温度会很高,会使断路器产生误动作。注意:英文版94-96工控样本1/35页在介绍此产品时未提此电流限制。

网友:
82,问:GV2, GV3的缺相及三相不平衡保护的功能是什么?这里所说的缺相及三相不平衡保护功能是按照IEC947-4-1的标准来制定的。具体为,在环境温度为20摄氏度,断路器为冷态时,若其中两相电流为1.0 Ir (Ir为整定电流),另一相为0.9 Ir时,断路器在2小时内不动作。当其中两相电流为1.15 Ir,另一相为0时,断路器在两小时内动作,具体脱扣时间可查阅脱扣曲线。注意:并不是一缺相或一不平衡就立即跳闸,对于鼠笼电机来说缺相就相当于短路,动作时间在数秒之内。(电动机单相时可继续运行,两相电流升高。较长时间单相运行将烧毁电机)。

网友:
83,问:GV2-M, GV2-LS及GV2-RS的区别?GV2-M,手按式,可直接手按起动,它有热保护和磁保护,不能安装延伸手柄。

GV2-LS,拨动式,只有磁保护,能安装延伸手柄。

GV2-RS,拨动式,它有热保护和磁保护, 能安装延伸手柄。

网友:
84,问:GV3的辅助模块怎么选?电压脱扣(装于本体内)

欠压脱扣 分励脱扣

110V, 50/60Hz: GV3-B11 GV3-D11

220/240V, 50/60Hz: GV3-B22 GV3-D22

380/415V, 50/60Hz: GV3-B38 GV3-D38瞬时辅助触点(装于断路器右侧,最多装一个)

N/C+N/O GV3-A01

N/O+N/O GV3-A02

N/C+N/O+N/O GV3-A03

N/O+N/O+N/O GV3-A05

故障辅助触点(一台断路器可装一个故障辅助触点或一个电压脱扣模块)

N/C GV3-A08

N/O GV3-A09

网友:
85,问:GV2-RS开关如果需要安装旋转手柄GV2-AP03还可以安装GVAE11等前装辅助触点吗?不能。GV2-RS开关如果需要安装旋转手柄GV2-AP03后只能安装GVAN**或者GVAD**等侧装辅助触点模块,不能安装正装辅助触点。

网友:
86,问:如何选择一款应用于MODBUS通讯场合又有液晶屏指示的TESYS U产品?首先明确如果选择液晶屏指示产品,我们只能选择DC24V的供电线圈,选型按照如下原则:

计算电机电流,选择动力底座;

根据热保护范围选择液晶屏的多功能控制单元;

MODBUS通讯模块:LULC031;

线圈预接线模块:LU9BN11C或者LU9MRC;

其他通讯附件;

举例:客户选择具有可逆功能的AC380V,0.3KW电机,液晶显示,上MODBUS网络的配置:(1)可逆动力底座:LU2B12BL;(2)液晶屏:LUCM1XBL;(3)MODBUS通讯卡:LULC031;(4)线圈预接线模块:LU9MRC;(5)其他通讯附件:需要集线器LU9GC3(每8个TESYS        U站点就近安装1个)或者采用T-接头方式VW3A8306TF03(每个TESYEU站点1个);以上两种方式均需要根据组网系统全盘考虑数量。

网友:
87,问:GV2AF01和GK2AF01的区别?

都是GV2附件,GV2AF01是GV2和K系列接触器间的连接件,而GK2AF01是GV2和D2系列接触器的安装底板。

网友:
88,问:GV2断路器的欠压脱扣和分励脱扣的线圈电压种类?

GV2系列断路器的欠压和分励脱扣线圈种类有AC 110V,AC 220V和AC380V三种,选型请见《电动机起动设备产品目录》第5/5页,其他电压种类的欠压和分励脱扣可选Tesys系列的产品,选型请见《TeSys D电动机起动设备产品目录》第4/37页.

网友:
89,问:Tesys u产品中通信模块LULC032与LULC031的区别?LULC032是LULC031的升级版本,LULC031只有一个离散量输出,LULC032增加了两个离散量输入点,其他功能不变。

网友:
90,问:XB4系列产品中有电位器旋钮组件,如何选电位器?

我公司不生产电位器,所以只能配其它公司的电位器产品,电位器的安装轴直径为Φ6或Φ6.35。

网友:
91,问:GV3A06和GV3A07的13/14两空闲端子是什么功能?只是提供两个独立的空闲端子而已,用户可用于信号转接用,并无其它特殊功能。

网友:
92,问:TESYS U的动力底座LUB320配控制单元LUCM32BL,是否需要再配接线端子LU9BN11?

必须加接线端子LU9BN11,否则无法接线。LUCM32BL的左侧为外部24V电源端子。

网友:
93,问:只是提供两个独立的空闲端子而已,用户可用于信号转接用,并无其它特殊功能。

GV2MC02包括操作箱本体及IP55密封装置GV2E01;在操作箱上,上下各有两个敲露孔。开孔尺寸为ISOΦ20或Φ25。

网友:
94,问:51-9GV2断路器的欠压脱扣和分励脱扣的线圈电压种类?

GV2系列断路器的欠压和分励脱扣线圈种类有AC 110V,AC 220V和AC380V三种,选型请见《电动机起动设备产品目录》第5/5页,其他电压种类的欠压和分励脱扣可选Tesys系列的产品,选型请见《TeSys D电动机起动设备产品目录》第4/37页.

网友:
95,问:56-1 GV3A06和GV3A07的13/14两空闲端子是什么功能?只是提供两个独立的空闲端子而已,用户可用于信号转接用,并无其它特殊功能。

网友:
96,问:51-11GV2AF01和GK2AF01的区别?

都是GV2附件,GV2AF01是GV2和K系列接触器间的连接件,而GK2AF01是GV2和D2系列接触器的安装底板。

网友:
97,问:50-4GV2断路器和LR2热继电器应用在频繁起动的回路中为什么总跳断?如果电动机起动频繁,电机起动电流比较大,就会造成热能累加,抬高了双金属片的温度,导致动作。因此,

选型中应该注意动作频率,LR2的动作频率≤30次/小时,GV2断路器的动作频率≤25次/小时。

网友:
98,问:VZ-17和VZN-17的区别?

都是300-330mm延伸轴,都可用于V02-V2;但VZN-17还可用于VN12和VN20,而VZ-17则不行。

网友:
99,问:Vario负荷开关可以加几个扩展极?对于本体V02-V4(12A-80A),左右两边既可以附加一个模块又可以附加两个模块,而本体V5,V6(125A, 175A)左右两边只能各附加1个模块。模块类型:

V02………V6本体模块

VZ-02……VZ-4附加本体模块

VZ-11……VZ-13中性线模块

VZ-14……VZ-16地线模块

VZ-7辅助触点模块N/C + N/O

VZ-20辅助触点模块N/O + N/O具体扩展极的安装规律请查阅样本。

网友:
100,问:53-2Vario负荷开关可以加几个扩展极?对于本体V02-V4(12A-80A),左右两边既可以附加一个模块又可以附加两个模块,而本体V5,V6(125A, 175A)左右两边只能各附加1个模块。模块类型:

V02………V6本体模块

VZ-02……VZ-4附加本体模块

VZ-11……VZ-13中性线模块

VZ-14……VZ-16地线模块

VZ-7辅助触点模块N/C + N/O

VZ-20辅助触点模块N/O + N/O

网友:
101,问:何为防攒动(英文为trigger action)型蘑菇头急停按钮?

防攒动功能为在按压按钮时,尤其是按压速度较慢时,只有操作头到自锁位时其常闭触点才断开。 而一般的蘑菇头按钮在按压速度较慢时可能出现操作头未到自锁位时常闭触点断开的情况,这就可能使操作者在无意中碰到此按钮时出现误动作。因此,建议选择带trigger        action功能的蘑菇头急停按钮。

网友:
102,问:51-10VZ-17和VZN-17的区别?

都是300-330mm延伸轴,都可用于V02-V2;但VZN-17还可用于VN12和VN20,而VZ-17则不行。

网友:
103,问:选择TE的带熔芯的隔离开关GS1时应注意什么?

GS1开关有两类,一类可安装NF C或DIN标准的熔芯,另一类可安装BS标准的熔芯,BS为英制,在中国市场不供货,而前一种熔芯在中国很流行,所以选择前一种。

网友:
104,问:Vario系列产品要实现门联锁需订什么附件?Vario系列产品要实现门联锁功能,需订门联锁附件,对于不同功率的Vario产品,型号分别为KZ32和KZ74。40A以下(包括40A)用KZ32;40A以上用KZ74。

网友:
105,问:为什么继电器RM4TG20一上电指示灯就亮?

继电器RM4TG20前面板上有一个黄色指示灯,用于指示继电器的输出状态。当供电系统上电时,L1,L2,L3端口得电,继电器吸合,继电器输出的常开触点吸合,常闭触点断开,如果相序正确,黄色指示灯就会点亮;

当出现缺相故障或者相序故障时,继电器立即断电(无延时),黄色指示灯熄灭。

网友:
106,问:Tesys系列CAD直流中间继电器用增加外部直流浪涌吸收模块吗?

Tesys系列CAD直流中间继电器已经内置双向二极管,所以不用增加外部直流浪涌吸收模块.

网友:
107,问:RM4-UB单相电源测量控制继电器过压/欠压故障能同时检测吗?

能同时检测。RM4-UB单相电源测量控制继电器,当出现过压/欠压故障时,继电器释放。过压/欠压门限值可调,回差5%。

网友:
108,问:延时继电器如何选型?我公司有以下几种产品可以实现延时通断的功能:1.中间继电器+机械式延时头,延时触点为1NO+1NC,触点数量不可扩展

交流线圈,例如采用CA2DN22M5C的中间继电器+LADT*通电延时头(或者LADD*断电延时头),延时范围:0-180秒可调;

直流线圈,例如采用CAD32MD的中间继电器+LADT*通电延时头(或者LADD*断电延时头),延时范围:0-180秒可调;2.专用多段时间设置延时继电器,电子式延时,时间范围最长达300小时

RE7-T通电延时,交流直流通用型,可设置7/10段延时时间,延时触点为1CO或者2CO型;

RE7-R通电延时,交流直流通用型,可设置7/10段延时时间,延时触点为1CO或者2CO型;3.单段时间设置延时继电器,电子式延时,时间范围最长达30分钟

RE8-TA通电延时,交流直流通用型,延时触点为1CO型;

RE7-RA/RB通电延时,分交流和直流线圈,延时触点为1CO型;4.ZELIO LOGIC智能继电器,电子式,有屏幕,

SR1系列完全电子式产品,类似小型PLC,内部有8个延时模块和4个计数器,输出为多个继电器或者晶体管输出;

网友:
109,问:RM4系列产品上的指示灯有什么功能?

绿色指示灯代表已通电,黄色指示灯代表输出继电器处于接通状态。

网友:
110,问:在选择RM4电流测量继电器时,被测电流大于15A时怎么办?

选用电流互感器。也可选用RM1系列产品。RM1系列大部分已停产,由RM4替代,但对于电流测量这类产品,还可以供货。RM4最大15A,而RM1可达2200A。

网友:
111,问:RM4测量和控制继电器推荐的继电回路,熔断器配多大?

测量回路(电流测量继电器除外),熔断器电流值按照其功耗选择,一般小于2安培。开关量输出回路的熔断器电流值按照输出特性选择,极限电流Ith=8Amp,250V(AC-15/3A,DC-13/0.1A)。

网友:
112,问:底板安装的凸轮开关本体能否不加连轴器,和操作头直接连接?

不可以。连轴器的长度客户可以按照需求调整。

网友:
113,问:XB4系列的部件ape1pad21和ape1c2150有什么区别,是否可替代?

ape1pad21是ape1c2150的一部分.

Ape1c2150比ape1pad21多了500mm连接线.

网友:
114,问:Zelio Relay系列中间继电器,RXZE1M114与RXZE1M114M两种插座有何区别?

RXZE1M114混合式插座的额定热电流Ith是7安培,若RXL2*两极12A继电器头选此插座仅限于7A使用。RXZE1M114M混合式插座的额定热电流Ith是12安培。

网友:
115,问:Zelio Relay系列中间继电器插座,输入/输出端子混合或分离的含义?混合式输入/输出端子插座,是指继电器控制线圈端子A1、A2和继电器输入(中间转换)端子11、21、31、41在同一侧,继电器输出端子12/14、22/24、32/34、42/44在另一侧。分离式输入/输出端子插座,是指继电器控制线圈端子A1、A2在一侧,继电器输入(中间转换)端子11、21、31、41和继电器输出端子12/14、22/24、32/34、42/44在一侧。

网友:
116,问:如何选择RH系列插入式继电器?RH系列接触器由接触器和安装底座组成,都有4 C/O触点,它与欧姆龙公司的产品相类似。它分为RHN(标准型)、RHK(自保持型)、RHT(延时接通型)、RHR(延时断开型)、RHE\RHD(脉宽输出型)和RHC(脉冲输出型)。选型时先根据不同的类型选择继电器,再选择插接底座。底座有多种方式,一般选择螺钉紧固式RHZ21。

网友:
117,问:Zelio Relay系列中间继电器能手动操作吗?

能。

Zelio Relay系列中间继电器带手动测试/锁定功能。具体操作的方法是,在RXL中间继电器的顶部有一个绿色/黄色部件,向下按动此部件则强制触点动作。若将此部件逆时针旋转90度,则锁定继电器。手动测试/锁定功能方便了现场测试,是其它同类产品所不具备的。

网友:
118,问:2. CAD的保护盖型号是什么?如果加辅助模块,是否还可以使用?CAD的保护盖型号是LAD9ET1,加了辅助模块后无法使用。

网友:
119,问:52-1关于RXL继电器经济型底座的问题?RXL继电器的经济型基座RXZE1M2C、RXZE1M4C,其配套金属卡扣订货号是RXZ210,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附件。此类产品的内部触点连接为金属片结构。

基座的替换关系如下表:RXZE1M2C替换RXZE1S108M

RXZE1M4C替换RXZE1M114, RXZE1S114M和RXZE1M114M

网友:
120,问:50-4Zelio继电器中塑料压紧扣具RXZR235是否适配所有RXZE的安装插座?不是。RXZR235不能适配RXZE1M114。其余的安装插座均可以适用。

网友:
121,问:Zelio logicrelay是否有软件密码锁?

有。一旦加入密码锁后看不见程序。因为没有超级密码,如果忘记密码只能采取全部删除程序的操作。

网友:
122,问:RXL4A*系列中继有几开几闭?

共四组触点。每组触点有三个接线端子(包含一公共端),即切换式一开一闭触点C/O。

网友:
123,问:线圈浪涌抑制器模块可以用于CA2D系列继电器吗?

可以。由于CA2D和LC1D09外形尺寸基本相同,线圈也是一样的,故也能装LA4DA系列RC阻容抑制电路。

网友:
124,问:如何订黑色的按钮?

XA2系列按钮为塑料的按钮,其底色为黑色。XB2系列按钮订货号最后一位加上7即为黑底色的金属按钮。如:XB2-BA21-----XB2BA217。

网友:
125,问:2. CAD的保护盖型号是什么?如果加辅助模块,是否还可以使用?

CAD的保护盖型号是LAD9ET1,加了辅助模块后无法使用。

网友:
126,问:RM4-TR系列测量和控制继电器,0.95设定值>U与设定值>U是何含义?

是继电器过压设定值的回差(5%)包括范围。即当被检测三相电压大于过压设定值Umax时,继电器延时释放,只有当三相电压由高电压回落到0.95Umax时,继电器瞬时吸合。此功能防止频繁的电网电压波动对继电器的影响。

网友:
127,问:线圈浪涌抑制器模块可以用于CA2D系列继电器吗?

可以。由于CA2D和LC1D09外形尺寸基本相同,线圈也是一样的,故也能装LA4DA系列RC阻容抑制电路。

网友:
128,问:对于延时继电器或延时头来说,延时接通与延时断开的区别是什么?一般来说延时头或延时继电器都含有一开一闭两个触点,且必经过一段延时才动作。所谓延时接通型,即上电后触点不立即动作,经一段延时后才动作,一般情况下常开常闭触点同时动作(特殊产品除外)。所谓断电延时型,即上电时立即动作,断电时不立即动作,经一段延时后动作。它与延时接通型的区别在于计时的起始点不同,它是在断电时开始计时,而延时接通型是在上电时开始计时。它与延时接通型一样,一般情况下常开常闭触点同时动作(特殊产品除外)。

网友:
129,问:4.8 Zelio Relay系列中间继电器强制按键需要单独订购吗?

不需要。

强制按键继电器已自带。附件按钮RXZP20是用于不可锁的测试功能的。

网友:
130,问:Zelio Logic智能继电器最多可达多少离散量输入/输出点?不可扩展的一体化SR2系列最多可达20点(12入,8出),可扩展的SR3系列本体最多可达26点(16入/10出),扩展单元最多可达14点(8入6出),即SR3系列最多可达26+14=40点(24入16出)

网友:
131,问:关于RXL继电器经济型底座的问题?RXL继电器的经济型基座RXZE1M2C、RXZE1M4C,其配套金属卡扣订货号是RXZ210,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附件。此类产品的内部触点连接为金属片结构。

基座的替换关系如下表:RXZE1M2C替换RXZE1S108M

RXZE1M4C替换RXZE1M114, RXZE1S114M和RXZE1M114M

网友:
132,问:6.施耐德电气有没有外形尺寸比RXL系列小巧的中间继电器产品?有,可以选用RSB系列中间继电器系列产品,底座宽度只有15.5mm,可选择2C/O或1C/O。选型可参考Zelio系列继电器产品目录,样本号为SCDOC601-LEC。

网友:
133,问:直流中间继电器的选型5N/O: CADN50..

3N/O, 2N/C: CADN32..

..代表常用控制电压:

24V 110V 220V 380V

BD FD MD QD

网友:
134,问:线圈浪涌抑制器模块可以用于CA2D系列继电器吗?可以。由于CA2D和LC1D09外形尺寸基本相同,线圈也是一样的,故也能装LA4DA系列RC阻容抑制电路。

网友:
135,问:SSIC生产的XB2-BVM***和XB2BW**M** LED型220V的信号灯及带灯按钮能否接220V直流电源?

不能。

此类产品使用的是24V的LED灯泡,在产品内部内置了一个分压电阻、电容。

网友:
136,问:何为反射式光电传感器?

反射式光电传感器由一个一体的发射接收器和反光板组成,发射接收器同时完成发射和接收两个功能,反射板用于反射光束,即由发射接收器发射光束,由反光板反射回发射接收器。反射式传感器的传感距离一般小于10米。

网友:
137,问:在选择传感器时,如何选择PNP型和NPN型?

如果选择PNP型传感器,其输出端电流是向传感器外流的,如果传感器接PLC,则电流由传感器输出端流向PLC。而NPN型传感器,其输出端电流是向传感器里流的,如果传感器接PLC,则电流由PLC流向传感器。

网友:
138,问:XS1M12PA370P1,后缀“p1”是什么含义?

P1表示传感器带有5m长的PUR电缆

P2表示传感器带有10m长的PUR电缆

网友:
139,问:XCMD限位开关,操作头可以360度范围旋转安装吗?

可以。

Osi系列限位开关独特的结构设计,允许用户现场安装限位开关的操作头时,以15度角在360度范围旋转安装,来保证操作头适应被检测物运动方向。

140,问:何种压力传感器可以配数码压力显示器?

模拟量输出的XML-E系列压力传感器可配数码压力传感器。

141,问:选压力开关时,压力单位如何换算?Kg/cm2 Bar MmHg MmH2O PaKg/cm2 1 0.98066 735.55 10000 98066Bar 1.0197 1 50.06 10197 100000Mm Hg 0.00136 0.001333 1 13.59 133.3Mm H2O 0.0001 0.0001 0.07361 1 9.8Pa 0.000010197 0.00001 0.0075 0.10197 1

142,问:在选择光电开关时,当两个被检测物体挨得很近,如何选型?选择光纤式的光电传感器,并且只能选择光纤式对射型。注意:物体的最小距离需大于1毫米。

143,问:何为对射式光电传感器?

对射式光电传感器由发射器和接收器组成,由发射器发射一束光并由接收器接收。对射式传感器的传感距离一般为10---20米。

144,问:何为漫射式光电传感器?

漫射式光电传感器由一个一体的发射接收器组成,发射接收器发射光束并接收由被检测物体反射回来的光束。漫射式光电传感器的传感距离一般小于1米。

145,问:光电传感器的选型问题(--)1)原理:

光电传感器在不与被测目标接触的情况下,通过被测物体对光束的反射/阻断来检测被测物体并将光信号转变成电信号后传输至自动化控制系统。光电传感器的检测距离一般在零点几米至数十米。

2)形式:

对射式:由发射器和接收器组成,用于长的作用距离;

反射式:由发射器和反光板组成,发射器和接收器装在同一只壳体中,光束的返回是由反光板(有的需要单独选配)完成的,用于中等作用距离;

漫射式:发射器和接收器在同一只壳体内,靠物体反光,用于短的作用距离。

3)参数:

额定感应距离(Sn):是制造商给出的标准感应距离,在实验室环境中;

适用感应距离(Su):是产品的实际可用感应距离,在工业工况下。特别应注意的是漫射式,由于不同颜色和不同粗糙表面的物体其反射光的能力不同,反射距离也不一样,颜色越深表面越粗糙其反射距离越短。若被检测物为白色物体,则检测距离可以达到标称值的90%,若被检测物为灰色物体,则检测距离为标称值的18%,若被检测物体为黑色物体,则检测距离只有标称值的6%。

4)样式:

塑料/金属;圆柱/方形;通用型/优化型/应用型。

5)附件:

反射用的反光板/对射用的发射器(后缀T)/出线连接器(配非自带2m电缆型号)等。)接线:

晶体管固态输出:PNP/NPN(三线制)/继电器输出(五线制)。

7)光纤:导光器+放大器。

8)自学习:专利技术,对环境和检测模式(对射、反射、漫射等)的自动识别。

9)选型考虑要素:首先根据客户要求和现场检测距离〈Su(适用感应距离)确定检测方式/是否要选配反光板或发射器;然后结合现场安装环境选择材质和形状;再由电源电压和负载情况确定PNP/NPN/继电器输出及是否采用适配器出线(超出2M)。

146,问:XB2按钮最多可安装几个触点?

可安装三层,总计6个触点。如再多会造成触点动作不可靠,同时按钮的操作力加大。

147,问:XCMA102与XCMA1022的区别?限位开关XCMA102与XCMA1022的本体参数完全相同,唯一区别:XCMA102带1米PVC电缆,XCMA1022带2米PVC电缆;同样的,XCMA102尾号中如果带2,3,4,5,6,7,8,9分别表示带各种米数的PVC电缆。

148,问:施耐德有无两开两闭触点的限位开关?

有,但无全套产品,必须头和座分着订。Osi系列目前最多3个触点,经典型产品中ZCK-J2C底座为两开两闭型,头根据要求选配。

149,问:压力开关XML-A***与XML-B***有什么区别?

XML-A***为回差固定型,XML-B***为回差可调型。对于压力开关来说,当压力达到设定值PH时压力开关发讯,当压力回落到一特定值PB时信号消失。PH与PB的差值即为回差。XML-A***的PB值不可调,XML-B***的PB值可调。

150,问:我公司有无自保持的限位开关?有。在XCK-P***和XCK-T***系列产品中有一部分是自保持型(见样本SC DOC747-IC)。工作时按压限位开关触头则开关置位并保持,这时只有用手拧复位钮才能复位

网友:
139,问:XCMD限位开关,操作头可以360度范围旋转安装吗?

可以。

Osi系列限位开关独特的结构设计,允许用户现场安装限位开关的操作头时,以15度角在360度范围旋转安装,来保证操作头适应被检测物运动方向。

网友:
140,问:何种压力传感器可以配数码压力显示器?

模拟量输出的XML-E系列压力传感器可配数码压力传感器。

网友:
141,问:选压力开关时,压力单位如何换算?Kg/cm2 Bar MmHg MmH2O PaKg/cm2 1 0.98066 735.55 10000 98066Bar 1.0197 1 50.06 10197 100000Mm Hg 0.00136 0.001333 1 13.59 133.3Mm H2O 0.0001 0.0001 0.07361 1 9.8Pa 0.000010197 0.00001 0.0075 0.10197 1

网友:
142,问:在选择光电开关时,当两个被检测物体挨得很近,如何选型?选择光纤式的光电传感器,并且只能选择光纤式对射型。注意:物体的最小距离需大于1毫米。

网友:
143,问:何为对射式光电传感器?

对射式光电传感器由发射器和接收器组成,由发射器发射一束光并由接收器接收。对射式传感器的传感距离一般为10---20米。

网友:
144,问:何为漫射式光电传感器?

漫射式光电传感器由一个一体的发射接收器组成,发射接收器发射光束并接收由被检测物体反射回来的光束。漫射式光电传感器的传感距离一般小于1米。

网友:
145,问:光电传感器的选型问题(--)1)原理:

光电传感器在不与被测目标接触的情况下,通过被测物体对光束的反射/阻断来检测被测物体并将光信号转变成电信号后传输至自动化控制系统。光电传感器的检测距离一般在零点几米至数十米。

2)形式:

对射式:由发射器和接收器组成,用于长的作用距离;

反射式:由发射器和反光板组成,发射器和接收器装在同一只壳体中,光束的返回是由反光板(有的需要单独选配)完成的,用于中等作用距离;

漫射式:发射器和接收器在同一只壳体内,靠物体反光,用于短的作用距离。

3)参数:

额定感应距离(Sn):是制造商给出的标准感应距离,在实验室环境中;

适用感应距离(Su):是产品的实际可用感应距离,在工业工况下。特别应注意的是漫射式,由于不同颜色和不同粗糙表面的物体其反射光的能力不同,反射距离也不一样,颜色越深表面越粗糙其反射距离越短。若被检测物为白色物体,则检测距离可以达到标称值的90%,若被检测物为灰色物体,则检测距离为标称值的18%,若被检测物体为黑色物体,则检测距离只有标称值的6%。

4)样式:

塑料/金属;圆柱/方形;通用型/优化型/应用型。

5)附件:

反射用的反光板/对射用的发射器(后缀T)/出线连接器(配非自带2m电缆型号)等。)接线:

晶体管固态输出:PNP/NPN(三线制)/继电器输出(五线制)。

7)光纤:导光器+放大器。

8)自学习:专利技术,对环境和检测模式(对射、反射、漫射等)的自动识别。

9)选型考虑要素:首先根据客户要求和现场检测距离〈Su(适用感应距离)确定检测方式/是否要选配反光板或发射器;然后结合现场安装环境选择材质和形状;再由电源电压和负载情况确定PNP/NPN/继电器输出及是否采用适配器出线(超出2M)。

网友:
146,问:XB2按钮最多可安装几个触点?

可安装三层,总计6个触点。如再多会造成触点动作不可靠,同时按钮的操作力加大。

网友:
147,问:XCMA102与XCMA1022的区别?限位开关XCMA102与XCMA1022的本体参数完全相同,唯一区别:XCMA102带1米PVC电缆,XCMA1022带2米PVC电缆;同样的,XCMA102尾号中如果带2,3,4,5,6,7,8,9分别表示带各种米数的PVC电缆。

网友:
148,问:施耐德有无两开两闭触点的限位开关?

有,但无全套产品,必须头和座分着订。Osi系列目前最多3个触点,经典型产品中ZCK-J2C底座为两开两闭型,头根据要求选配。

网友:
149,问:压力开关XML-A***与XML-B***有什么区别?

XML-A***为回差固定型,XML-B***为回差可调型。对于压力开关来说,当压力达到设定值PH时压力开关发讯,当压力回落到一特定值PB时信号消失。PH与PB的差值即为回差。XML-A***的PB值不可调,XML-B***的PB值可调。

网友:
150,问:我公司有无自保持的限位开关?有。在XCK-P***和XCK-T***系列产品中有一部分是自保持型(见样本SC DOC747-IC)。工作时按压限位开关触头则开关置位并保持,这时只有用手拧复位钮才能复位

网友:
151,问:选择漫射式光电传感器时应注意什么?漫射式光电传感器为发射器和接收器一体的传感器,工作原理为发射器发射的光经被测物体直接反射给接收器,若接收器接到由被测物体反射回的光束时则发讯。特别应注意的是对于不同颜色和不同粗糙表面的物体其反射光的能力不同,反射距离也不一样,颜色越深表面越粗糙其反射距离越短。若被检测物为白色物体,则检测距离可以达到标称距离的90%;若被检测物为灰色物体,则检测距离为标称距离的18%;若被检测物为黑色物体,则检测距离只有标称距离的6%。

网友:
152,问:XS的后缀XS***D,XS***K,XS***L1,XS***L2都是什么意思?

XS无后缀代表自带2米线,后缀为L1代表自带5米线,后缀为L2代表自带10米线,后缀为D、K代表自身不带线,需订电缆插头。

网友:
153,问:ZCKE23和ZCKE235、ZCKE236的区别是什么?ZCKE**是标准款操作头,工作温度范围:-25…70°C,而ZCKE**5是耐受高温+120°C的操作头,ZCKE**6是耐受低温-40°C的操作头。

网友:
154,问:施耐德有型号为XCRK111的限位开关吗?

有。此产品为专用于提升行业的专用限位开关。操作头为直径为6mm的直棒,弹簧复位型。

网友:
155,问:XCMA系列限位开关后缀T200和T300的区别?

这两种都需配M12连接器:T200配五孔连接器XZCP1164L2,对应于新型号XCMD系列后缀C12;

T300配四孔连接器XZCP1169L2,对应于新型号XCMD系列后缀M12。

网友:
156,问:如何检测瓶中的液体?如果瓶中的液体为不透明的液体而瓶子透明,则可用对射式光电开关检测,如果瓶子不透明或瓶子和液体都透明,则不能用光电开关检测;如果瓶中的液体导电而瓶子不导电则可用检测导电材料的电容式接近开关检测。如果瓶子和液体都导电或都不导电,则不能用接近开关检测。

网友:
157,问:为什么XB2系列按钮标签ZBY*在样本上标为红底或黑底?

标签有两面,一面为红色而另一面为黑色。

网友:
158,问:XS*型接近开关能否在水下工作?

防护等级为IP68的可在水下工作,它可承受5个大气压,即最深可工作于水下50米, 海水由于比重大,所以可工作的最大水深要小一些。

网友:
159,问:何谓极化反射?极化反射式光电传感器是一种特殊的反射式光电传感器,它由一个一体的发射接收器和反光板组成,用于检测表面光亮反光能力强的物体。光束由水平光波和垂直光波组成,极化作用是将光束的水平光波滤掉,使发射器只发出垂直光束,其经反射板反射后变成水平光束,不经反射板而由物体反射的光束仍为垂直光束,而其接收器只接收水平光束,这样就能区分出由反光板反射回的光束和由物体反射回的光束。极化反射式光电传感器检测距离一般小于5米。

网友:
160,问:通用型光电开关的普通安装方式以及3D安装方式?

通用型光电开关XUB*和XUM*和XUK*和XUX*系列产品的安装方式如下:

产品系列|M18圆柱形|方块型

安装方式| XUB* |XUM* | XUK* |XUX*

可调节支架| XUZA218 |无|无|无

普通金属支架| XUZA118 |XUZA50 | XUZA51 |XUZX2000

3D固定套件| XUZB2003|XUZM2003|XUZK2003|XUZX2003

M12杆| XUZ2001|XUZ2001 | XUZ2001|XUZ2001

M12杆支架| XUZ2003|XUZ2003 |XUZ2003|XUZ2003

注意:同系列产品的3D套件也可以用于XUZC50反光板的安装。

网友:
161,问:传感器埋入式和非埋入式有什么区别?

埋入式产品的外侧作屏蔽处理可以直接安装于金属中,而不受影响;非埋入式没有作屏蔽,一般非埋入式安装比埋入式安装检测距离长.

网友:
162,问:我公司有无检测传送带跑偏的传感器?

有,为XCR-T系列产品。它的检测部分为一个滚棒,检测时滚棒与传送带侧面接触并可随着传送带的运动而滚动,当传送带跑偏时滚棒偏转,当偏转角达到10度时传感器的第一触点闭合,当偏转角为18度时第二触点闭合。

网友:
163,问:何为压力开关的回差(differential)?

压力开关一般都有一设定值PH,当被检测的压力达到设定值时,压力开关发讯(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这时,若压力降低,压力开关的信号仍然保持,直到压力降到一特定值PB时,信号消失。PH与PB的差值即为回差(differential)。我公司产品分为回差固定型(XML-A***),即PB值不可调的产品和回差可调型(XML-B***),即PB值可调的产品。

网友:
164,问:XCK J10541后缀H29/D/A/H7有什么区别?

连接方式不同,XCK J10541D集成一个M12接头,XCK J10541A集成一个7/8[1]?6UN接头, XCK J10541H29带一个ISO M20X1.5电缆进线孔,XCK J10541H7带一个1/2[1]軳PT导管电缆进线孔, XCK J10541带一个Pg13.5电缆密封管.

网友:
165,问:我公司有无检测颜色的传感器?有。其功能为:通过设置功能将某一种颜色的信息存入,测试时只要被测物体的颜色与预存颜色相同,则发讯。产品型号为XURC3PPML2(PNP),XURC3NPML2(NPN)。

网友:
166,问:我公司有无输出为模拟量的压力开关?

有。为XML-E*系列产品, 压力范围为1到250 bar,输出范围为4到20MA。

网友:
167,问:我公司有无适用于高温和低温环境下的限位开关?有。在XCK-J***系列产品中有一些特殊的产品,可适用于摄氏零下40度及零上120度的环境,具体型号请参阅样本SC DOC747-IC。

网友:
168,问:XB2系列LED指示灯为什么在没有加电的情况下发出微光?

是因感应电压引起。

LED指示灯正常发光电流值一般在14 18毫安,信号电缆与动力电缆敷设过长所产生的感应电压会使LED指示灯发出微光。改善的方法可以采取:

1.减少动力线对控制信号线的感应,避免同桥架敷设、采用屏蔽缆等;

2.改善接地系统,控制与动力接地分开;

3.将感应电压释放,XB4系列有专用感应电压抑制模块ZBZ-VG(120VAC),ZBZ-VM(230VAC)。

网友:
169,问:光电传感器反光板XUZ-B0*、XUZ-B1*与XUZ-C*的区别?

XUZ-B*是自粘式反光板,它比较薄,像纸一样可以粘在物体上,其中XUZ-B0*只有0.2mm厚,不能用于极化反射,XUZ-B1*为极化反射专用型。XUZ-C*为标准反光板,对于反射型和极化反射型光电传感器都适用,它不能粘在物体上,只能用螺钉安装。

网友:
170,问:何为带背景抑制的漫射式光电传感器?带背景抑制的漫射式光电传感器也由一个一体的发射接收器组成,在有些情况下,漫射式光电传感器在应用时,在其检测范围内不但有要被检测的物体还有其他物体(背景物体),这时就要求传感器能区分出由被检测物体反射回的光束和由背景物体反射回的光束,即只对被检测物体反射回的光束做出反应。带背景抑制的漫射式光电传感器具有此功能,它只接收由被检测物体反射回来的光束,对背景物体反射回的光束进行抑制,它的传感距离一般小于1米。

网友:
171,问:55-4 XUJM06031带反光板吗?不带,尽管样本有with 80mm reflector标识,但指的是需另外订XUZ-C80这种80mm反光板。

网友:
172,问:53-5光电开关有标称检测距离100米左右的产品吗?有,型号是XU2-P18*P340DL.

标称检测距离(Sn)100米,对射式系统、红激光(波长635nm)光束、3线输出。使用时,由于发射器属II类激光器,调试时不可用眼凝视激光。

网友:
173,问:何为安全限位开关?安全限位开关主要用于工业系统中,用于监视和防止运动物体的误动作.它由开关本体和钥匙组成,当钥匙插入本体时开关发讯. XCS-***系列产品为我公司的安全限位开关类产品.订货时本体和钥匙分开订购,所以一定不要忘记订钥匙.

网友:
174,问:50-5带复位功能的XCPR和XCDR型限位开关复位功能具体指什么?

带复位功能的限位开关XCPR及XCDR,触发后,操作头会弹簧返回,只有触点被锁定,需手动复位。

网友:
175,问:51-1Osi限位开关有哪类产品的操作头是触发方向可编程的?触发方向可编程操作头ZC2 JE05用于XC2 J系列,ZCKE05用于XCK J系列, ZCK D05用于XCK S和XCK M系列, ZCE05用于XCK D,XCK P,XCK T和XCM D系列.

网友:
176,问:55-3 XS接近开关绝缘电压符合什么标准?如何计算?绝缘电压符合IEC61140标准

额定绝缘电压=2*U+1000 V

其中:U-最高脉动电压

例如:接近开关的电压范围为10-58V,

则额定绝缘电压=2*58+1000=1116V。

网友:
177,问:54-5 XSAV接近开关后缀加“TF”或“TT”含义?

说明运行温度的极限范围较宽,具体指标:

TF:-40°C---70°C

TT:-25°C---85°C

网友:
178,问:52-7XCK J10541H29, XCK J10541D, XCK J10541A, XCK J10541H7, XCK J10541连接方式不同,XCK J10541D集成一个M12接头,XCK J10541A集成一个7/8[1]?6UN接头, XCK J10541H29带一个ISO M20X1.5电缆进线孔,XCK J10541H7带一个1/2[1]軳PT导管电缆进线孔, XCK J10541带一个Pg13.5电缆密封管.

网友:
179,问:如何给XB2-B系列按钮加皮套使防护等级达到IP66?

皮套不能单订,只能订带皮套的操作头(ZB2BP*C、ZB2BP*8C)再与按钮座配套。

网友:
180,问:56-5 XS7C40PC440的感应面可以调整吗?

可以。感应头可以旋转调整并通过4个螺钉固定。这样可以让感应面装在四个侧面或一个顶面位置。

网友:
181,问:52-6通用型光电开关的普通安装方式以及3D安装方式?通用型光电开关XUB*和XUM*和XUK*和XUX*系列产品的安装方式如下:

产品系列M18圆柱形 方块型

安装方式XUB*小型XUM*紧凑50*50XUK*紧凑XUX*

可调节安装支架带球型接合XUZA218无 无 无

普通金属支架XUZA118 XUZA50 XUZA51 XUZX2000

3D固定方式 固定套件XUZB2003 XUZM2003 XUZK2003 XUZX2003

M12杆XUZ2001 XUZ2001 XUZ2001 XUZ2001

M12杆的支架XUZ2003 XUZ2003 XUZ2003 XUZ2003

注意:同系列产品的3D套件也可以用于XUZC50反光板的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