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气电捕焦系统的故障

楼主(2013-06-02):
    我公司使用12套高压静电电捕焦系统,配套柜子为微机控制智能恒流源控制系统,但是在运行过程中,频繁出现无规律的自停,故障分别有智能温控仪导致的温度上下浮动造成上下限报警停机故障,和过压保护故障,还有没有任何提示的自停机故障。因为是煤气,生产工艺决定了不会过氧,所以过氧保护部分厂家在安装时取消了。

     运行不到一年的时间,停机较频繁,厂家售后倒是经常来,可是总是治标不治本,先是大范围调节温控器温度范围,还是没有效果。后来短接温控器保护触点,使得即使温度超限,只会报警,不会停机。后来发生过压停机,处理方式如出一辙,先是将原本最高设定380V的过压继电器设定到550V,后来,干脆脱开保护端子。再后来,自动运行时,还是无规律停机,而且不显示任何故障代码,这下,售后直接说,这种情况发生是正常的,只要不是太频繁,实在不行,就手动投档运行。然后,我问,这设备去掉保护,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售后拍胸脯保证,不会有事。还说,这设备就是没有任何保护,也会正常运行,我问,那加保护做什么,人家就不正面回答了。可是,手动投档时,在电路图上就能看出来,去掉过压,去掉温控器控制,没有过氧保护,整个设备就没有任何保护装置。

  虽然,现在还是正常运行,偶尔停机,可是心里还是没底,在这里问一下各位,有没有使用这种电捕焦系统的朋友,交流经验,共同学习。

网友A:
不懂前来学习,等候讨论结果。

楼主:
今天,自动运行的12号电捕焦系统又停机了,没有故障代码,没有任何故障提示,检查设备正常,重投正常,到底问题在哪?或者是电捕系统就该无保护直接运行?

网友B:
哥们,我前任单位一个钢厂,9台炉子。

电补焦,电补轻投送是有很严格的操作规程的。

 最常见发生的应该是过流烧断导致接地投不上吧。

想想,要是过氧了,一打火,很容易刚当一下爆掉哦。呵呵

 不过,我离开2年了,见了几次爆炸,心里有点虚,呵呵。

楼主:
我公司现在用的是LC恒流源,电极丝短路只会使输出电压基本归零,输出电流不变,输入也是电流基本不变。恒流效果还行。至今发生过两三次电极丝掉落,导致无法自检投档的,不过很快修好了,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自停机故障。

说爆炸,附近发生过几次,我公司还好。没有发生单纯的电捕焦系统爆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们,我前任单位一个钢厂,9台炉子。 电补焦,电补轻投...

这个肯定有点虚!记得以前我们化肥厂经常故障就是断丝接地电压升不上!保护氧含量肯定的!好像还有个火花探测器之类的东东!坏了后没人愿意进去换丝挂重锤的!有时还要电焊!

什么插盲板,置换,取样分析,甚至吊只鸡进去过会拎出来活蹦乱跳!都没人进!

楼主这什么保护都没!恒流什么东东不讲毕竟那么高的电压在那!是我我心里肯定虚!

网友B:
看到这个帖子,楼主那的设备厂家这样的 处理,我觉得挺不负责任的,

或许说白点是,或许他们公司的设备技术不过关吧。

 我以前那单位,经常发生电极丝断的,还好,我在那2年从没进去过,因为换电极丝当时划归到机修的活呢,要真要我进去换的话,估计我可能还做不到2年呢,

   进塔,说真的,味道很大,极度的闷热,主意的是很危险,置换不干净的话很可能下去就OVER了。

  记得那年在我那单位调试的厂家技术人,半年不到在江苏镇江调试时出事了,下去就趴下了OVER了、

   说句题外话,站在塔定,投入高压,看着打出的电晕挺漂亮的。呵呵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回贴,碰到个干过这行的电工不容易。说实话,电捕焦系统塔内确实不好干,运行至今,投入最早的刚一年多,最短的时间是十个月,刚开始时,发生的故障基本上是电极丝掉落导致的输出短路情况。因为是保修期内的,基本上塔内的活是由厂家来人干的,可是因为多次出现故障,领导要求我们监督,所以进去过几回,味道呛的人几乎喘不过气来,到处是煤焦油,出来工装就直接扔了。煤气应该置换的很好,厂家人进去一呆就是一个多小时,也没见异常。不过自全面维修以来,至目前没有再次发生电极丝掉落的。现在的故障是电器控制部分。厂家是湖北的,具体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