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解读这个接线图

楼主(2013-06-02):
请大虾指点这个图怎么接线,谢谢

网友A:
看了一下,们什么问题啊,KM是自补点,KM的线圈得电后KM触点闭合,维持住合闸,sf肯定是现场操作柜上的启动按钮,而DI是远程操作,

不知楼主看不明白哪里

网友A:
另外咱们可以上传图片的楼主

网友B:
补充下,虚线框内的不在配电柜内。ss是停止按钮、SF是启动按钮,这在现场。KH--热继电器的常闭触点。

网友C:
最基础的起保停电路。

1楼说得很清楚,3楼进行了合理补充,楼主想要问什么?

网友A:
楼主俺们热心帮助,你倒是给个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们什么问题啊,KM是自补点,KM的线圈得电后...

谢谢指点,呵呵,我主要不知道怎么跟现在操作柱接线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呵呵

网友D:
虚线框内在现场的按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