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直流电磁铁的铁芯用纯铁,交流电磁铁铁芯用硅钢片

楼主(2013-06-02):
主要是考虑磁回路的涡流损耗以及磁滞损耗。

直流电磁铁中磁回路中磁场变化很慢,基本可以忽略涡流损耗以及磁滞损耗,避免磁饱合是主要矛盾。而交流电磁铁磁回路中磁场变化很快,涡流损耗和磁滞损耗就成为不可忽略的问题。采用硅钢片可以提高涡流回路的电阻,降低涡流损耗。

直流电磁铁的铁心发热,我个人理解应该是线圈发热。通过传导导致铁心发热。当然,随着直流电磁铁动作频率的提高,铁心中产生的涡流损耗以及磁滞损耗分量也会随之提高。如果是前者,应该考虑线圈设置和电流大小,甚至可以考虑电磁铁本身结构性调整,加装永磁体形成初始磁回路等等很多方法。

网友A:
磁回路中的涡流会产生一定的热量,交流电磁铁的交叠工艺不好,间隙也会产生振动、发热

网友B:
还有个主要原因就是,节省成本。

网友C:
看来说的比较到位

网友D:
好好好好好好啊哈好好啊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