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未找到有效的许可证密钥

楼主(2013-06-02):
 最近打开STEP7程序 显示 未找到有效的许可证密钥,我重新安装了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重启电脑也不行,在系统服务里面把该密钥设置为已启动,也不可以,后来怀疑是不是360的原因,卸载了360后还是不行,包括我重装STEP7软件也不行,哪位知道怎么回事。之前还是用的好好的。

网友A:
重新安装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在左面的树形结构里找到STEP7的相应版本,把里面的密钥都装一遍就好了

我屡试屡行

网友B:
重新搜一个授权安装即可

网友C(2014-11-08):
飞规划局将考虑考虑将考虑进空间和合格和规范的

网友D(2016-02-04):
赞赞赞!!!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Automation License Mana...

网友E(2017-03-15):
不错不错的啊 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