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断路器运行中温升过高应做何检查与处理?

楼主(2013-06-02):
   如果发现运行中的低压断路器温升过高,首先应采取措施减小负荷,然后观察温升是否继续增高。如果继续增高,在允许停电的情况下,应使断路器退出运行,采取安全措施后,对其接触部位进行检查和处理:

(1)若是触头压力太小,合闸后不能保持良好接触而发热,可调整触头压力或更换弹簧。

(2)如果触头接触表面脏污或有氧化膜,可清除触头表面污垢或氧化膜。

(3)若触头接触表面磨损或接触不良,则应修整接触面或更换触头。如果不能更换触头,则应更换整台断路器。

(4)若两个导电元件的连接螺栓松动,则拧紧螺栓即可。

网友A:
猫猫:现在很多低压断路器为了节省成本,采用铁质基材镀铜焊接铜合金或者银合金触头,你拆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