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编程问题

楼主(2013-06-02):
求助:各位编程高手,我单位的三菱fx2nplC上有一步程序:RLTP      M70我咋在三菱的编程软件上打不出来啊。。。。。求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该条指令,是打印的还是手书的?

网友B:
这条指令还真没有接触过,学习一下啊

网友C:
RLTP 什么意思?

期待指教

网友D:
也想了解一下!求解。

网友E:
   农民工飘过,也有 GX8.5软件上大约查了一下没有

  弱弱的问 RLTP 什么意思?  期待指教

网友F:
查了一下手册,应该是ALTP交替输出指令,就是按一下ON,再按一下OFF。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查了一下手册,应该是ALTP交替输出指令,就是按一下O...

 ---------------------------------赞同帝国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农民工飘过,也有 GX8.5软件上大约查了一下没...

今天和同事的程序对了哈,是我抄的时候抄错了

是ALTP,我是用手抄器抄的,上面的程序凡是A我都抄成R了.......对不起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