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位移传感器是怎么用于汽车离合位置检测的

楼主(2013-06-03):
激光位移传感器是怎么用于汽车离合位置检测的?考了驾照,对汽车的好奇心特强,求解答呀

网友A:
这个我也不知道,关注学习。

网友B(2013-08-16):
激光位移传感器直接固定在减震腿上不仅能测量减震系统与底盘平衡性,而且,将汽车离合器安装在发动机和变速箱之间的飞轮壳内,用螺钉将离合器固定在飞轮的后平面上,离合器的输出轴就是变速箱的输入轴。在汽车行驶过程中,激光位移传感器检测驾驶员踩下或松开离合器踏板时产生的位移量。由于激光位移传感器的安装距离与量程之间的巨大差异,如果只考虑安装距离,就只能牺牲精度,如果要保证精度,就无法安装,所以一般的标准型号的传感器无法满足这种特殊的测量需要。而真尚有激光位移传感器可定制的功能,可以同时满足精度与安装距离的要求。

网友C:
真尚有公司有最全面的激光位移传感器,你可以去咨询一下。

网友D:
嗯嗯,ZSY工程师可以专业解答的。不过很奇怪,楼主有驾照跟这有什么关系么?难不成每个零件都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