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用四门子PLC200搭建控制气缸的平台

楼主(2013-06-03):
我这有cpu 224cn,DC输出,

小型继电器DC24V的,

电源24DC,

电磁阀(DC24V),

是不是cpu连接电源后,输出直接连接小型继电器,然后继电器连接电磁阀就好了?感觉好多细节问题不太清楚,哪位大哥可以加个qq指导我下?谢谢

网友A:
 如你的电磁阀功率不是很大的话,完全可以按你设想的这样操作,PLC 输出的 Q 点接以电磁阀线圈就行.

  建议看看 200 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你的电磁阀功率不是很大的话,完全可以按你设想的这样...

电磁阀上面写得4.8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