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shop1.41使用问题

楼主(2013-06-03):
最近下载了1.41的软件使用,有很多的新功能很方便。但也有很多BUG

1、元件监控表用不了,提示《试图执行的操作不支持》。点击后软件基本就卡住了无响应。

2、交叉引用也用不了,同时有时反复的弹出提示框点不掉。

3、元件使用表也查补出来。

4、取消了以前很方便的一个指令EMOV,不知道为什么。

5、有时编译很难生成。

6、掉电保存不准确,我明明设置的是0-511但有的寄存器却保存不了数据。

网友A:
这是汇川软件?没接触过,也没见过。

网友B:
上述6个问题:

   第4个,可以用DEMOV,浮点数没有16位的,所以16位指令EMOV取消了;

   第6个,Autoshop V1.41增加很多配置功能,这些配置在使用后会占用部分寄存器作为特殊用途,即使将这部分寄存器设置为掉电保存也不会执行保存功能。

其它4个问题我没碰到过,有疑问或问题请咨询段工18620362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