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GPRS单片机连接 标识符出错

楼主(2013-06-03):
组态王通过GPRS连接单片机,通讯已经通上了,但是DriverForGPRS中老是提示标识符无法解析,数据无法正常接收,是什么原因啊?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是不是设备驱动不对呀

楼主:
设备驱动应该是没问题,现在我怀疑是IP上的问题,我用的是公司电脑测试的,公司有一个公网IP是222.247.102.74 我电脑的端口的6820,我电脑分配的IP是192.168.1.88,DTU里面设置的是公网的IP,设置我电脑分配的iP根本连不上,然后在组态王驱动中我两个IP都是试了,只用端口号也试了都是出现相同的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