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加减按钮吗?

楼主(2013-06-03):
系统内有没有对变量加1和减1的按钮?现在是用宏实现,但用得多的话就一大堆宏,自己都搞晕,要是宏能够带参数就好了。

还有宏不支持对远程设备操作!!

。。。

楼主:
哦,自己突然发现了,多状态设置元件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恭喜楼主,细看说明书还是可以自己解决问题的。

网友B:
威纶通的屏很多功能都是模仿三菱的,所以多状态设置元件可以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细看说明书还是可以自己解决问题的。

网友D:
Pro-face有此按钮

网友E:
是PLC的变量的话,有递加或递减的指令啊。

网友F:
对的,就是用多状态设置按钮来做,图形可以选择图库里面的增加,递减的图形

技术交流 QQ:541881337

网友G:
有递增递增递减的呀

网友H(2013-09-24):
没有光阳的触摸屏好用,一点都不方便。。。。。。。

网友I(2017-08-04):
恭喜楼主 恭喜楼主v 恭喜楼主

网友J:
楼主是初学者吧? 我也是!

网友K(2017-12-25):
正在学习使用威纶通触摸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