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下载不了程序怎么回事

楼主(2013-06-03):
台达HMI下载不了程序怎么回事,提示人机没有反应 我用的USB下载的程序 请问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有没有连接上,再看看USB线,换根好点的线子,我以前碰到垃圾线就是下载不了,还有就是你的驱动程序没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连接上,再看看USB线,换根好点的线子,我以前碰...

 驱动程序 是自动安装的啊 今天我换线 换电脑了 还是不行啊 要不就显示USB无连接 要不就显示 HMI无响应

网友B:
选项-环境设置,上/下载是否为USB?然后进入系统设置:USBCommMode改成1;另外“下载/上传”里面,看一下模式是否正确?

如果你是A系列的屏,建议先升级软件至1.05.86;然后手动编译一下工程项目(B系列屏则是自动编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