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屏幕老是变暗

楼主(2013-06-03):
请问下,各位大侠。 我有一个触摸屏屏幕老是变暗,换了新的上去。过一个礼拜就又会变暗,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了屏幕保护程序,过时间就变黑了?摸一下就好了。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屏? 开机进入CE系统看看是 不是设置了屏幕保护程序,摸一下是不是又正常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屏? 开机进入CE系统看看是 不是设...

 没有保护程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