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超声波清洗机,液位报警无法复位

楼主(2013-06-03):
触摸屏上的复位按钮失灵,报警迪一直响个不停

网友A:
可能是故障点一直存在无法复位。

网友B:
先检查现场实际液位跟触摸屏上的显示液位是否相符再做打算

网友C:
先排除故障来源--是不是液位报警没消失,所以你复位也没有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故障来源--是不是液位报警没消失,所以你复位也没有用。

查找根源才是真理

网友E:
台达的变频器,三菱的PLC?

网友F:
看看程序是怎么编写的,如果觉得使用不方便可以修改一下,报警复位可以用循环停止按钮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