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工控前辈没有用过伺服 步进电机,怎么用 谢谢

楼主(2013-06-03):
是不是就是给一些 脉冲信号 模拟信号,这就叫使用伺服 步进电机啊

网友A:
和伺服电机一样的控制方式,位置模式可以发脉冲,用内部位置模式可以通过高低电平来实现;速度模式、电流模式接受模拟量电压、电流。

楼主:
谢谢指教

谢谢指教

谢谢指教

谢谢指教

楼主:
我还想知道,一般使用伺服或者步进系统,在程序里面需要编写什么类型的plc程序,和 就整个系统而言需要计算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