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个简单的测试海为PLC之间的测试通讯例子
CZR技术流、追求

楼主(2013-06-03):
刚做了一个海为PLC与从机通信的测试例子。把这个过程遇到的问题和心得和大家共享下。

硬件连接:

主机和从机之间通过485连接,A跟A连,B跟B连

主机:上电,COM1和电脑连

接着写了两个简单的测试程序:主机点亮从机的Y0到Y5输出指示灯

1,通过Modbus通信协议来写,如下图:

2,通过Haiwellbus高速协议来写,如下图:

连接正常就可以测试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的问题有:

1.下载程序联机的时候提示COM1口被占用。

解决:原来自己开其他应用软件,Haiwellview,和另一PLC编程软件,占用了通信口,关掉其他无关软件,问题解决。

2,主机和从机的COMM等有亮,从机没有按照预期的显示

解决:把从机的开关打到STOP后发现灯亮了,原因是从机里面写了通信的程序一直在向COM2口发送信息,冲突的缘故造成的。

同时还要注意在MODBUS协议中Y0到Y5的地址要用MODBUS地址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传完发现图片不够清晰,另附两张:

网友:
海为cpu之间有专用的高速通信指令haiwell bus

网友A:
很不错,海为PLC与海为PLC通讯时还可以使用HAIWELLBUS进行通讯,更加方便。

网友B:
不错啊,这样的东东谢谢分享!

网友C:
海为通讯很方便,谢谢分享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要是这HaiwellBus未来能应用到其他仪器仪表上的话,那写通讯对于搞工程设计的人来说简直小菜一碟啊!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要是这HaiwellBus未来能应用到其他仪器仪表上的话,那写通讯对于搞工程设计的人来说简直小菜一碟啊!

网友D:
haiwellbus协议好用,通讯起来真是方便!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bus

跑一趟通讯可以读取很多数据!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这样的东东谢谢分享!

嗯 最近在不断的尝试,深入了解海为!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海为PLC与海为PLC通讯时还可以使用HAIW...

是的!

网友F:
有用过速度很快!!!!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用过速度很快!!!!

嗯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起努力哈!

网友D:
用过海为,通讯方面实在是方便,速度快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膜拜LZ......

哈哈 我也是刚接触海为一段时间,挺好用的,个人认为刚出来做设计这一块,海为在通讯这一 块相当容易上手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过海为,通讯方面实在是方便,速度快

嗯  同意你说的,要是有无线通讯模块那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用过海为,通讯方面实在是方便...

 期待推出带以太网的功能的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

是啊  让通讯更符合各种需求

网友H(2016-09-01):
通讯功能在实际应用中主要是什么用呢?

网友(2013-06-03):
刚做了一个海为PLC与从机通信的测试例子。把这个过程遇到的问题和心得和大家共享下。

硬件连接:

主机和从机之间通过485连接,A跟A连,B跟B连

主机:上电,COM1和电脑连

接着写了两个简单的测试程序:主机点亮从机的Y0到Y5输出指示灯

1,通过Modbus通信协议来写,如下图:

2,通过Haiwellbus高速协议来写,如下图:

连接正常就可以测试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的问题有:

1.下载程序联机的时候提示COM1口被占用。

解决:原来自己开其他应用软件,Haiwellview,和另一PLC编程软件,占用了通信口,关掉其他无关软件,问题解决。

2,主机和从机的COMM等有亮,从机没有按照预期的显示

解决:把从机的开关打到STOP后发现灯亮了,原因是从机里面写了通信的程序一直在向COM2口发送信息,冲突的缘故造成的。

同时还要注意在MODBUS协议中Y0到Y5的地址要用MODBUS地址

网友I(2018-04-14):
学习了好多东西了,感谢好心人了。

网友J(2019-10-05):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客家话

网友J: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天天肉丝

网友J:
给楼主点个贊,下载下来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