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提供这样的直流蜗轮蜗杆电机

楼主(2013-06-03):
这种电机一共输出是5条线,2个是DC的正负极电源,其他三根是一个公共端\常开和常闭,只要接通一下,电机就旋转一圈.附图如下,看那位厂家可以提供,如果

质量过关每月使用500台左右!谢谢!

网友A:
看样子是计量设备上用的

网友B:
看你图片上面不是有电动机厂家名称,直接联系下吧。

网友C:
直接用汽车的雨刮器电机总成替代即可

楼主:
是计量的,厂家是一个设备商,把铭牌都换成自己的了!找不到原来厂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计量的,厂家是一个设备商,把铭牌都换成自己的了!找不...

似乎现在都在这么做

只能网上直接搜索“直流电机”+一些其他的要求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