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笔记本做上位机,组态王怎么与s7-200PLC连啊!

楼主(2013-06-03):
用笔记本做上位机,组态王怎么与s7-200PLC连接通信啊!   用200的专用编程线没连上,是不是需要其他硬件配置或者软件设置不对?求好心人路过指点....

网友A:
  就用你有 200 软件与 PLC 通讯的一套硬件就行

楼主:
谢谢!组态王定义硬件的时候应该选用哪一种通信方法呢?如S7-200(MPI)或S7-200系列(USB)还是S7-200系列PPI.....通信线用的是SIMATIC S7 PC ADAPTER USB  能与编程软件通信,但连不上组态王6.53....是参数设置有错吗?

网友B:
我知道用485可以,用PLC的线不知道行不行,如果可以把参数设置的一致,应该是可以的!在这里设置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