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正确选择电动机的控制和保护方式?

楼主(2013-06-03):
  电动机的控制和保护方式一般有以下两种:

(1)使用刀闸开关、负荷开关、组合开关、接触器或电磁起动器控制电动机,另设熔断器作为短路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方式的缺点是:一旦熔断器一相熔断或接触不良,就会导致电动机断相运行,从而烧毁电动机。据统计,这类事故在一些单位占电动机总事故的一半以上,在农村则更为常见。

(2)使用具有复式脱扣器的断路器(常见塑壳式断路器)来控制和保护电动机。其优点是:脱扣器本身就具有短路保护功能,不需要借助熔断器作为保护手段,因此,可避免电动机断相运行,同时还可间接地提高线路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综上所述,第一种控制和保护方式是不足取的,而应选用带复式脱扣器的断路器来控制和保护电动机。

网友A:
用相序继电器配合空开以及热继电器!

网友B(2013-07-19):
用正泰的NS2-25交流电动机启动器效果好,它有热继电器和空开的功能。当然电机的功率是在20KW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