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动机的过载保护?怎样实现?

楼主(2013-06-03):
  电动机运行时,一般允许短时间过载(输出功率超过额定值称为过载),但是,如果负载时间太长,电动机的温升超过允许值,就会造成绝缘老化,缩短使用寿命,严重时甚至烧毁绕组。因此,为了防止电动机长时间过载运行而造成损坏,过载时间必须加以限制,这种保护就是过载保护。

  通常,采用热继电器作为电动机的过载保护装置,使用时,将热继电器的热元件(三相式或两相式)串接在电动机的主电路上,将热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串接在接触器线圈电路上。当电动机过载运行时,电流增大,发热元件温度上升,双金属片逐渐弯曲,进而超过定值,最后推开常闭触点,使接触器线圈断电,从而切断电动机电源,避免电动机长期过载运行而被烧毁。

网友A:
热继电器的可靠性没有电动机保护器可靠性高,不过要选对正确的电动机保护器并正确设定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