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变压器直流电阻?

楼主(2013-06-03):
   测量变压器绕组的直流电阻应考虑以下情况:

   由于绕组可看做电感L与电阻R的串联等值电路,而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所以直流电源刚接通的瞬间,电感L上的电流为零,即线路中无电流。随着施压时间的延长,电感被充电,电流逐步上升,并趋于稳定。通常,变压器的容量愈大,这段稳定时间愈长。因此,对大型变压器,要在通电数分钟后才可进行测量。否则,过早接通电桥的检流计,可能因电路未稳定而损坏仪表,并且测试数据也不准确,往往造成误判。

网友A:
修理工专门有个试验班,天天玩这个直流电阻的检测的。电桥是必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理工专门有个试验班,天天玩这个直流电阻的检测的。电桥...

之前用万用表测过,数据乱七八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