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

楼主(2013-06-03):
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一般有电压和电流

电压一般有0~10V和-10~+10V

请问什么时候采用0~10V?什么时候采用-10~+10V呢??

楼主:
电流信号,什么时候是4~20ma,什么时候是0~20ma???

网友A:
一般是看外接的仪表来的信号,假如是电压的,就选电压信号。

网友B:
输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是0-10还是-10-10对于变频器来说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C:
  请问什么时候采用0~10V?

这个是不是 : 停止-启动

   什么时候采用-10~+10V呢??

这个是不是:倒转-停止-正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