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西门子200或300的编程软件吧

楼主(2013-06-03):
如题,大家讨论一下吧,都说西门子的plc好,我是没怎么用过,但是接触过的。西门子200的编程软件我感觉用起来不怎么方便,第一:编程没有快捷键,起码我认为快捷键不好用,我一直都是用欧姆龙比较多,感觉它的软件很好用。快捷键也很方便。西门子的输入触点线圈什么的还要按F4,F6,也不能像三菱那样直接输入指令。第二:元件注释问题。西门子好像要给元件取个符号名才能和地址一起显示注释,而且还和元件在同一行显示,颜色也一样,不太好分辨,而且也不像欧姆龙那样可以随时改变元件注释等。第三:不能框选,就是不能一次选中多个元件并随意挪动,这个真让人受不了,因为在写程序中不可能一次就写对,总要修修改改的。其余的还有但都没有上面三条那么“严重”,大家是怎么看待西门子的软件的,说说看吧,交流一下经验。呵呵。

网友A:
向导功能还凑合

别的没看出什么优点

楼主:
还有可能就是西门子的编程理念比较接近高级语言,如 C语言

楼主:
还有西门子软件每个网络因为元件数量不同就会长短不一,不太整齐啊,不像日系的后面也是对齐的。

网友B:
   200 的,300系列的 S7 软件你没用过吧?快捷键都有的,类似 WINDOS 一样的,只是你没有发现吧 ? 200 系列的软件功能比 300 的使用性能要差一点

网友C:
楼上的大侠,能否共享啊?378728926@QQ.COM

网友C:
我们公司要求用STL语句

网友D:
用西门子越来越多,慢慢就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 的,300系列的 S7 软件你没用过吧...

300的我也使用过,感觉只是比200的好点,快捷键还不是按F4之类的,我觉得最不能适应的是不能框选和最右端不能对齐

网友E:
就S7200的定时器来说没有300的好,想200的输入一个定时器还要清楚它是1ms、10ms还是100ms,300的就不用分,直接输入时间就行。但是如果要求不高,200的运用起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S7200的定时器来说没有300的好,想200的输入...

这都是小事,200的程序还不能分段,所有工站的程序写在一起都不好分,注释也是很让人头疼。

网友F:
西门子200PLC和300PLC的编程软件截然不同,风格,环境,大小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G:
欧姆龙的CX ONE确实还可以,但和西门子的300编程软件比还是有差距的,你上面说的只是一个个人习惯问题,谈不上谁好谁坏。

但我可以告诉你,欧姆龙的数据结构还需要改进,而一个FB若已经被调用多次,譬如100次后,修改FB里面的东西慢如蜗牛,还有好些,细节性的,至于三菱的,和欧姆龙的比都差远了。

网友H:
松下的PRO不错  欧姆龙的也 用的不错啊  觉得最好还是A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