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CS401变频器的解锁问题!

楼主(2013-06-03):
    单位一刚退役设备,有两台ABB acs401001132变频器(好的)。本着学习的态度,拆下练手,变频器上自带有ACS100-PAN控制盘。 但变频器上电后控制盘无法操作, 应该是厂家已将变频器上锁,上网找到如下参数:

1、在16.03参数输入密码:23032、102.01参数设置为:false

1602 PARAMETER LOCK( 参数锁定)
     控制盘 参数锁定。
     0 =  LOCKED( 锁定)
     参数锁定,不允许修改。
     1 =  OPEN ( 开)
     允许键 盘操作 ,允许 修改参 数。
     2 =  NOT SAVED( 不保存)
     参数允许修改,但不保存在永久存 储器中。
     注意!  该 参数不受应用 宏改变 的影响。
     注意!通过Modbus或DDCS 通道写入的 参数不受此参 数影响

1605 LOCAL LOCK
     锁定内控。选 择此项 后无法 用控制 盘切换到内控。
     0 =  OPEN ( 开)
     控制盘 可以本 地控制 。
     1 =  LOCKED( 锁定)
     控制盘 无法本 地控制 。
     注意!  选项1 只有在 外控时 才有效。

5005 PROTOCOL SEL ( 协议选择)
     通讯协 议选择 。当使 用DDCS 通讯模块时,只能选择1(DDCS)和3(STD MDB+DDCS)。
     0 =  NOT SEL
     无串行通讯。
     1 =  DDCS
     选用DDCS 通讯。
     2 =  STD  MODBUS
     选用标 准 Modbus 通讯协议。
     3 =  STD  MDB+ DDCS
     同时使 用标准Modbus和DDCS 通讯。
    锁定内控。选 择此项 后无法 用控制 盘切换到内控。
    0 =  OPEN ( 开)
    控制盘 可以本 地控制 。
    1 =  LOCKED( 锁定)
    控制盘 无法本 地控制 。
    注意!  选项1 只有在 外控时 才有效

求助高手:怎样才能解除锁定?谢谢!!!

已下载了:ACS400使用手册,DriveWindow Light 2.92。手头没有ABB通迅线,看网上ABB的通迅模块动下就几千大元,玩不起啊!

网友A:
建议这样试试--上电后,改为键盘操作。

然后按你找到的资料把1602设为1试试,1603是改功率大小的时候需要使用的。

楼主:
       楼上的先谢谢了~你说的方法我也试过了!我也认为是那个1602锁了!同时按menu和enter两键没反应啊!!!1602就是锁控制盘的……

楼主:
DDCS 通讯太贵了!不知道用Modbus这种方式可不可以和电脑通迅,用DriveWindow Light 来进入变频改参数呢?

网友A:
你试试吧,按理说软件是不受键盘锁控制的。

楼主:
      先再次感谢“江湖走走”大师的回复

        有那位老师能说下用Modbus和电脑通信的方法吗?至少能给个大概的思路来走走,因在网上看到有人用458转232接口自制了联接线,用9600bits/s通信成功,说这种方式速度低无法进行实时监控。但对我这种只是改几个参数的人来说够用了!

楼主:
喔!上面的是RS232/485转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再次感谢“江湖走走”大师的回复     ...

 自制的三根线即可。不过是需要232转48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再次...

 谢谢你的帮助!回头我找个转接头来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