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中的断路器的红灯或绿灯不亮怎么办?

楼主(2013-06-03):
   断路器的红灯或绿灯除表示断路器的合、断位置之外,还表示合闸回路或跳闸回路是否完好。因此,如果发现运行中的断路器的红灯或绿灯不亮,应立即查明原因并进行处理。否则,会影响值班人员对断路器的监视,以致发生故障时无法进行判断。此外,合闸回路或跳闸回路存在故障,还会影响重合闸或发生故障时不能跳闸,从而造成事故扩大。

   断路器的红灯或绿灯不亮,通常是下列原因引起的:

(1)灯泡损坏。

(2)灯泡回路接触不良,附加电阻损坏。

(3)断路器的辅助触点接触不良,跳合闸线圈断线。

(4)控制母线的熔体熔断。

  进行检查时,应先检查灯泡和附加电阻回路,再检查跳、合闸线圈和辅助触点回路。检查工作应由两人进行,并应严格遵守《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同时要严防直流接地或短路。

网友A:
这个灯说明了辅助触点及其线路是否异常,发现要及时安排处理,否则出事故时可能无法正确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