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移传感器的分类

楼主(2013-06-03):
 一、位移传感器的分类
  1、根据运动方式分类:
  直线位移传感器
  角度位移传感器
  2、根据材质分类:
  金属玻璃铀传感器,绕线传感器,金属膜传感器,导电塑料传感器,光电式传感器、磁敏式传感器
  二、主要特性参数
  标称阻值:电位器上面所标示的阻值。
  允许误差:标称阻值与实际阻值的差值跟标称阻值之比的百分数称阻值偏差,它表示电位器的精度。允许误差一般只要在 ±20%以内就符合要求,因为一般位移传感器是以分压的方式来使用,具体电阻的大小对传感器的数据采集没有影响.
  线性精度:直线性误差.此参数越小越好.
  寿命:导电塑料位移传感器都在200万次以上.
  重复精度:此参数越小越好.
  分辨率:位移传感器所能反馈的最小位移数值.此参数越小越好.导电塑料位移传感器分辨率为无穷小.
  三、常用传感器特性
  导电塑料位移传感器:
  用特殊工艺将DAP(邻苯二甲酸二稀丙脂)电阻浆料覆在绝缘机体上,加热聚合成电阻膜,或将DAP电阻粉热塑压在绝缘基体的凹槽内形成的实心体作为电阻体。特点是:平滑性好、分辩力优异耐磨性好、寿命长、动噪声小、可靠性极高、耐化学腐蚀。用于宇宙装置、导弹、飞机雷达天线的伺服系统等。
  绕线位移传感器:是将康铜丝或镍铬合金丝作为电阻体,并把它绕在绝缘骨架上制成。绕线电位器特点是接触电阻小,精度高,温度系数小,其缺点是分辨力差,阻值偏低,高频特性差。主要用作分压器、变阻器、仪器中调零和工作点等。
  金属玻璃铀位移传感器:
  用丝网印刷法按照一定图形,将金属玻璃铀电阻浆料涂覆在陶瓷基体上,经高温烧结而成。特点是:阻值范围宽,耐热性好,过载能力强,耐潮,耐磨等都很好, 是很有前途的电位器品种,缺点是接触电阻和电流噪声大。
  光电式位移传感器:
  消除了机械接触,寿命长、可靠性高,缺点:数字信号输出,处理烦琐.
  磁敏式位移传感器:
  消除了机械接触,寿命长、可靠性高,缺点:对工作环境要求较高.
  金属膜位移传感器:
  金属膜电位器的电阻体可由合金膜、金属氧化膜、金属箔等分别组成。特点是分辨力高、耐高温、温度系数小、动噪声小、平滑性好。
  四、位移传感器使用方式,原理
  位移传感器使用方式:
  一般采用给位移传感器加上一个电压,利用其优良的平滑性,来检测输出电压(输出电阻改变输出电压)分压比。
  位移传感器原理:
  可变电阻(电位器)式位移传感器。

网友A:
楼主有时间给大家讲讲怎么用

网友B:
  不错,我们用的是 BAUFFU 的非接触式位移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