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修电机有什么标准吗?

楼主(2013-06-03):
最近有一批电机拉回原厂进行大修,但厂家貌似也没按什么标准来修,他们往往只是说,保证好用,保证能转起来。

可是今明两天我们就要去验收这批电机了,请问有什么内容需要注意呢?

网友A:
电动机大修,看电动机的绝缘电阻、直流电阻参数,然后外观,空试听声音--关键是轴承部分的声音是否正常。

网友B:
  这个一般就是检查 电动机的绝缘电阻、直流电阻,还有冷热的风扇类是完好,大修的话电机轴承要全部更换新件